在LM2596使用过程中,用错电感的后果

楼主(2015-01-23):
                                                                                                    近期有一个客户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在使用LM2596-12的时候,电路板上面的电感发热相当严重,很烫手。客户怕万一电感承受不了,烧坏了,所以停止了那个电路板的使用。本来这个电路板已经有实验过,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即将投进生产的时候,怎么会出现电感发热的情况呢。

              后来经过检查,原来,在原先的电感上,设计的时候是按照那个电感的极限去设计的,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电感,能够承受那样的极限,那么按照那个的设计,那样的参数去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是,到了真正生产的时候,客户的产品,要承受的电流要大了一点,这样一来,这个电感的要求就达不到了,后来,在工程师的改动下,把原先的电感改成了工字电感,电感加大,承受压力也就加大了,这样一来,电感就不会发热了,工字电感体积相对大点,如果在这方面有相似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使用工字电感,可能问题会得到解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欢迎客户朋友们,有关LM2596使用过程遇到的问题,或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发来共同探讨,或是给其他客户朋友们起到某些启示,谢谢大家。

网友A(2015-07-22):
工字电感和带磁屏蔽的电感那个更好一些?而且,磁屏蔽的电感的效果应该相对的好一些吧!!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电感不发烫,IC很烫,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