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模式----策略模式----C实例

楼主(2015-01-23):
策略模式:定义了一系列的算法,将它们一个一个的封装起来,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独立并能互相替换。

在讲策略模式前,先来简单说下策略模式跟工厂模式的区别:

前面讲过的工厂模式,在该模式中也一样可以认为产品也是算法,各个产品也是可以相互独立并能替换。那么策略模式跟工厂模式的区别在哪呢?我认为工厂模式的产品相对稳定,一般定下来了,就不会轻易更新,就好比一个产品设计好了,没个半年甚至好几年都不会去更新或者改变它,只存在增加产品,在工厂模式中,由工厂类根据客户端的需求直接。因此在工厂模式中客户端不关心产品是如何做好的,不必关心产品是按何种算法来实现的。策略模式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策略模式中客户端可以决定自己选用何种算法来实现自己的产品。至于怎么实现,见下面。[参考:http://blog.csdn.net/tengzhaorong/article/details/6827093  以及 http://fendou.org/post/2011/03/23/factory-strategy/

策略模式的模式结构:
1. 抽象策略角色:是一个抽象接口,一般有一个抽象类来实现,担当父类的角色。
2. 具体策略角色:每个算法的具体实现,这里面一些列的算法类。
3. 环境角色(context):持有一个策略类的引用,最终给客户端调用。

简单模式跟策略模式的结合参考:http://blog.csdn.net/ustcqi/article/details/8331858

策略模式的详细介绍参考:http://chjavach.iteye.com/blog/696977
http://blog.csdn.net/sx_wpc/article/details/7645724用C实现了简单工厂模式+策略模式.

#include "stdlib.h"

//父类
typedef struct _sort_algorithm sort_algorithm;
struct _sort_algorithm
{
    int (*sort_func)(char *data, int num);
    void (*delete)(void *p_sort_algorithm);
};

void delete_sort_alogrithm(void *p_sort_algorithm)
{
    free(p_sort_algorithm);
}

void *creat_sort(int size)
{
    sort_algorithm *sort_alg = (sort_algorithm *)malloc(size);

    sort_alg->delete = delete_sort_alogrithm;

    return sort_alg;
}

//冒泡算法
struct _bubble_sort
{
    sort_algorithm sort_alg;
    int (* bubble_sort_func)(char *data, int num);
};

int bubble_sort(char *data, int num)
{
    printf("%s\n", __func__);
    return 0;
}

struct _bubble_sort *creat_bubble_sort(void)
{
    struct _bubble_sort *sort = NULL;

    sort = (struct _bubble_sort*)creat_sort(sizeof(struct _bubble_sort));
    if(NULL == sort)return NULL;

    sort->bubble_sort_func = bubble_sort;
    sort->sort_alg.sort_func = sort->bubble_sort_func;

    return sort;
}

//鸡尾排序
struct _coktail_sort
{
   sort_algorithm sort_alg;
   int (* coktail_sort_func)(char *data, int num);
};

int coktail_sort(char *data, int num)
{
    printf("%s\n", __func__);
    return 0;
}

struct _coktail_sort *creat_coktail_sort(void)
{
    struct _coktail_sort *sort = NULL;

    sort = (struct _coktail_sort *)creat_sort(sizeof(struct _coktail_sort));
    if(NULL == sort)return NULL;

    sort->coktail_sort_func = coktail_sort;
    sort->sort_alg.sort_func = sort->coktail_sort_func;

    return sort;
}

//上下文
struct _context_sort
{
    sort_algorithm *sort_alg;
    int (* sort)(struct _context_sort *context, char *data, int num);
};

int context_sort(struct _context_sort *context, char *data, int num)
{
    return context->sort_alg->sort_func(data, num);
}

struct _context_sort *creat_context_sort(char *type)
{
    struct _context_sort *context = NULL;

    context = (struct _context_sort *)creat_sort(sizeof(struct _context_sort));
    context->sort = context_sort;

   /*简单工厂模式,Context相当于工厂,根据传入的type决定生产哪个产品,但是客户端需要有识别Context
     的能力,即参数的含义*/
    if(!strcmp("bubble", type))
    {
        context->sort_alg = (sort_algorithm *)creat_bubble_sort();
    }
    else if(!strcmp("coktail", type))
    {
        context->sort_alg = (sort_algorithm *)creat_coktail_sort();
    }
    else
    {
        context->sort_alg = NULL;
    }

    return contex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data[10] = {10, 4, 5, 6, 8};
    struct _context_sort *context = NULL;

    if(argc != 2)return 1;

    context = creat_context_sort(argv[1]);
    if(NULL == context)return 1;
    if(NULL == context->sort_alg)return 1;

    context->sort(context, data, sizeof(data));

    context->sort_alg->delete(context->sort_alg);
    context->sort_alg->delete(contex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