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VHDL源码

楼主(2015-01-23):
本来这段代码早就应该公布了的,可是我直到昨天才在开发板上进行调试,刚开始调试结果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不过仔细跟住结果想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并很快解决调试通过,呵呵,挺高兴的。这段代码中是循环扫描数码管位,所以最后一个文件是一个译码的文件,中间是进行按键处理并显示的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将译码和按键处理显示的例化文件啦。
///////////////cout10.vhd文件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t10 is
port(
        clk_in,rest_in:in std_logic;
        clk_key_in:in std_logic;--按键
        clk_md_in: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加模式位--000 加1 --001 加10 010 加100 011 加1000
        bt_ou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数码管位选
        cout: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lammy02 of cout10 is
        component showled
                port(
                        indata: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data: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showled;
        component cnt10
                port(
                        rest,clk:in std_logic;
                        clk_key:in std_logic;--按键
                        clk_md: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加模式位--000 加1 --001 加10 010 加100 011 加1000
                        b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数码管位选
                        cout1: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个位
                );
        end component cnt10;
                        signal d_cout1: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u1: cnt10 port map (clk=>clk_in,rest=>rest_in,clk_key=>clk_key_in,clk_md=>clk_md_in,bt=>bt_out,cout1=>d_cout1);
                u2: showled port map (indata=>d_cout1,outdata=>cout);
end;

/////////////////////showled.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owled is
port(
        indata: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data: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lammy01 of showled is
--signal in_data: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indata)
        begin
                case indata is
                when "0000" => outdata<="0111111";--0
                when "0001" => outdata<="0000110";--1
                when "0010" => outdata<="1011011";--2
                when "0011" => outdata<="1001111";--3
                when "0100" => outdata<="1100110";--4
                when "0101" => outdata<="1101101";--5
                when "0110" => outdata<="1111101";--6
                when "0111" => outdata<="0000111";--7
                when "1000" => outdata<="1111111";--8
                when "1001" => outdata<="1101111";--9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cnt10.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nt10 is
port(
        rest,clk:in std_logic;
        clk_key:in std_logic;--按键
        clk_md: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加模式位--000 加1 --001 加10 010 加100 011 加1000

        b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数码管位选
        cout1: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个位
        );
end;

architecture lammy02 of cnt10 is
        type state is(s0,s1,s2,s3);
        signal led_state:state;
        signal outdata_1,outdata_2,outdata_3,outdata_4: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begin

lammy_01:process(rest,clk,led_state)
        begin
                if rest='1' then cout1<="0000";led_state<=s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led_state is
                        when s0 => bt<="1000";cout1<=outdata_1;led_state<=s1;
                        when s1 => bt<="0100";cout1<=outdata_2;led_state<=s2;
                        when s2 => bt<="0010";cout1<=outdata_3;led_state<=s3;
                        when s3 => bt<="0001";cout1<=outdata_4;led_state<=s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lammy_02:process(clk_key)
        variable cout_1,cout_2,cout_3,cout_4: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key) then
                        if clk_md="000" then
                                if cout_1="1001" and cout_2="1001" and cout_3="1001" and cout_4="1001"
                                        then cout_1:="1001" ; cout_2:="1001" ; cout_3:="1001" ; cout_4:="1001";
                                        elsif cout_1="1001" and cout_2="1001" and cout_3="1001" then cout_4:=cout_4+1;cout_1:="0000";cout_2:="0000";cout_3:="0000";
                                                elsif cout_1="1001" and cout_2="1001" then cout_3:=cout_3+1;cout_1:="0000";cout_2:="0000";
                                                        elsif cout_1="1001" then cout_2:=cout_2+1;cout_1:="0000";
                                                                else cout_1:=cout_1+1;
                                end if;
                        elsif clk_md="001" then
                                if cout_2="1001" and cout_3="1001" and cout_4="1001"
                                        then cout_2:="1001" ; cout_3:="1001" ; cout_4:="1001";
                                        elsif cout_2="1001" and cout_3="1001" then cout_4:=cout_4+1;cout_2:="0000";cout_3:="0000";
                                                elsif cout_2="1001" then cout_3:=cout_3+1; cout_2:="0000";
                                                else cout_2:=cout_2+1;
                                end if;
                        elsif clk_md="010" then
                                if cout_3="1001" and cout_4="1001"
                                        then cout_3:="1001" ; cout_4:="1001";
                                        elsif cout_3="1001" then cout_4:=cout_4+1;cout_3:="0000";
                                        else cout_3:=cout_3+1;
                                end if;
                        elsif clk_md="011" then
                                if cout_4="1001" then cout_4:="1001";
                                else cout_4:=cout_4+1;
                                end if;
                        end if;
                end if;
                outdata_1<=cout_1;
                outdata_2<=cout_2;
                outdata_3<=cout_3;
                outdata_4<=cout_4;
        end proces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