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基本应用电路与仿真

楼主(2015-01-23):
用ORCAD仿真TL431的电路,首先我们通过【】的学习可以知道TL431的REF端相对于阳极的电压为稳定的2.5V,那么下图很明显可以得出R2的电压为2.5V。

红线代表R2端的电压,绿色表示直流电压从1V以0.2步长步进至8V,可以发现当直流电压为5V以上时R2俩端电压保持2.5V基本不变。至于为什么在5V以上,呵呵,应该明白吧。

可调的基准电压源:

因为这里用的三极管是为了放大电流,根据别人的经验很容易产生振荡,为了防止振荡而添加的电容,不过这里面的电容应在0.01~3uf之外,
下面的波形就是上面这个图的仿真结果。

波形的颜色对应着上面电路的探针的颜色。
附:为了能使这个电路仿真成功,自学了ORCAD

网友A(2016-05-08):
你好,在pspice里面可以找到tl431的模型,但是一仿真就显示  No PSpiceTemplate for U1, ignoring,U1就是tl431,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C(2016-06-19):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实际使用试验一下

网友D(2020-04-17):
楼主 你的TL431在哪个库里啊 我在orcad里找不到

网友E(2022-01-08):
TL431在哪个库里啊 我在orcad里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