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关于二极管的整流电路

楼主(2015-01-23):
单二极管整流电路即半波整流电路【原理分析简要】:具体基本原理电路相信搞电子的人都清楚,如果不清楚可以上网查下;在正半周期时交流电流通过二极管对电容进行充电,在负半周期利用二极管的反向特性防止电容反向放电进行整流。由于电容起到一个平滑即滤波的作用,有些书上称为平滑电容,所以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即脉冲电流峰值大,那么相应的电容也就越大以减少电流的纹波,因此它仅用于输出数十毫安的小功率电路。
双二极管整流电路即全波整流电路【原理分析简要】:相当于把两个半波整流电路结合在一起,只不过这里面的文章在变压器的抽头上;它使用范围仅限于数十毫安的小功率电路。
像上面两种电路的电压纹波波形类示于三角波,它的上升和下降的斜率均与平滑电容的大小有关。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负载下降啦,那么输出电流会变大,从而纹波也会增大,因为这纹波的下降部分的斜率是由负载的阻值和平滑电容大大小决定的,即所谓的时间常数,所以为防止这种现象时,必须使用大容量的电容器。通常用的是电解电容。
由于使用的大容量的电容,他会造成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功率因素下降,因为没有加电容之前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为0,加了电容会使电流波形滞后,即会产生相位差,电容越大相位差也越大,所以功率因素下降,自然也就仅适用于输出小功率的电路。
还有就是这里的二极管总会在某个半周期出现反压,那么这要求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性能要过关,一般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为整流后电压的两倍。最好选速度要快的,不过这里的输入交流电的频率一般比较低,所以对二极管的反应时间要求没那么强,但到了开关电源那就要注意啦,呵呵,跑题啦。
另外还有比较常用的桥式整流电路,它仅适合于高电压,小电流的整流电路,因为它用的是4个二极管,功耗比前面介绍的两种还大。
关于二极管的浪涌电流,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因为刚开始接通电源时,它相当于短路【因为此时频率很high】,至于怎么避免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只能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