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电流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23):
            在制作开关电源中,不可避免的要碰到电流突然上升,特别在开关变压器次级的冲击电流,这对后面的纹波稳定影响很不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简单一点就是平滑电容在刚一通电时充电电荷为0相当于短路所以造成电流很大。这对电容的寿命很有坏处,所以要避免它,但是以我现在的水平无法做到,只能做到减缓,如果谁有这能力不妨贴出来大家共享下哈。很明显冲击电流的峰值跟平滑电容前面的线性电阻的大小有关,如果在平滑电容前串联一个电阻的话,虽然可以起到减缓的作用,但是会消耗比较大的功耗,如果有一个电阻能跟住电流的大小来变化最好不过拉,嘿嘿,热敏电阻能够堪当此任,为什么呢,因为刚一通电时,热敏电阻由于本身的温度不高,所以电阻比较大的,当有电流通过时,热敏电阻会产生热量,自然电阻会降低,这样当冲击电流的峰值过后,电阻的值很小拉,自然功耗也就小拉。但是也要注意到开关电源是一个不断的开关开关的,如果热敏电阻的在电流为0时【即关关电源中的关时】它的本身的温度没有恢复到常温的话,那么下一个通时,热敏电阻因为电阻的阻值很小导致还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所以当开关频率很高时,热敏电阻也难当此任。有些资料说可以通过电阻并联继电器或者是可控硅来解决,但是我通过分析仍然有这种冲击电流,不过电阻要选好,它的思路就是:当开时,继电器导通或可控硅导通但是需要时间,这样冲击电流通过电阻峰值会降低,当继电器和可控硅导通时,电阻就短路了,这样电阻就不会产生功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