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单片机出来的PWM波,电机转的时候一闪闪的,而且调速不明显

楼主(2015-01-23):
求给一个直流电机调速的PWM C语言程序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大家修改一下看看

楼主: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TH1 = 0xFE;
        TL1 = 0x33;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0.5ms--//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1Config();
        while(1)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c)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E;  //重新赋初值
        TL1 = 0x0C;
        timer1++;
}

楼主:
上面TL1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