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斩波器原理

楼主(2015-01-23):
降压斩波电路原理图
上图中V的栅射电压UGE是一个方波信号,设在t=0时刻驱动V导通,电源E向负载供电,负载电压UO=E,负载电流i0按指数曲线上升,当t=t1时刻,控制V因UGE变为为低电平而关断,电感蓄存的能量通过二极管VD续流,使负载电流呈指数曲线下降,这里面的电感L起到一个滤波的作用,从而使负载的电压稳定;至一个周期T结束,再驱动V导通,重复上一周期的过程。经过分析可知负载电压的平均值为U0=E*ton/(ton+toff)=E*ton/T=αE式中ton为V处于通态的时间;toff为V处于断态的时间;T为开关周期;α为导通占空比。由此式可知,输出到负载的电压平均值U0最大值为E,若减小占空比α,则U0随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