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小结 Easyarm 2200开发的PWM输出+LCD+数码管+RTC

楼主(2015-01-23):
           前几天尹老师要我去找下陈老师,确定我自己的单片机水平,以及今年的全国大赛我能不能使用ARM来开发。陈老师仔细的问了我现在ARM的情况,也不知道他心里觉得咋样,反正我想我现在的水平参加全国大赛应该不会出问题,只是特别强调了几点:把ADS编译环境中的库弄清楚,加强对LPC2200内核的了解,LPC2200的启动代码,多看看关于嵌入式软件的书。中间两点我现在完成了,准备做一个把LCD+键盘+PWM+RTC+数码管做个东西出来【输出频率占空比都可调的方波,能够测量频率占空比】。把这个做完后,让陈老师看下,然后让他指点ADS编译环境的库,接下来我估计得真正研究UCOS这个以前是断断续续看下得内核,希望能在全国大赛用上。

楼主:
     前面几天我时不时的抽点时间编写这个程序,今天总算完成了90%,接下来就剩下RTC时钟可调,自己在前面一段时间学习ARM的I2C时写过这个程序,所以就没有继续完成它的功能,本来打算把测量PWM的频率以及占空比做出来的,结果发现测量IO口所接受的方波信号一直为低电平,弄了好久才发现这个现象,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换为其它IO口也是这样的,唉,本来今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来是得放放,突然想起还没有吃中饭,一看表,晚饭也快没拉,郁闷,赶紧走人,回宿舍研究这问题去。

楼主:
  今天继续编写频率占空比可调程序,一大早就跑去实验室,天公不作美,雨下得特别大,并且还刮风,真后悔自己昨天没有把开发板拿回宿舍,没有信号源一样可以测频率,呵呵,因为昨天我已经作出100K得频率占空比都可调得频率,且误差低于千分之几,呵呵。没办法,今天必须把这东西弄出来,昨天我弄了一个下午发现输入口的高电平被拉低拉,上周立工论坛找原因,多半是要结上拉电阻,唉,不想拉,另想法子先,直接用定时器附带的捕捉功能做,真是很不顺利,上午写的程序就是进不了捕捉中断,可是方波高低电平很好,就是进不了中断程序,郁闷,弄了快到2点拉,饭都没吃,心想,算了,搞不好是芯片坏了,回去算拉,一回宿舍,心里很不是滋味,搞不懂为什么会那样,还得试,呵呵,这一试竟成功的进入中断程序,呵呵,接下来一切顺利,可是只能测到5K的,并且占空比在30~70之间,郁闷,小胡提了建议说超频,我试了,最大拉,不能在超拉,还是不行,心想,这可能要个算法才行,算了,不想拉,就到这吧,估计大赛不会要我测量这么大的频率吧。呵呵,谁想要 输出方波占空比可调+测量方波占空比+RTC+LCM+数码管的程序,留下你的邮箱哈。

网友A(2019-05-22):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编写频率占空比可调程序,一大早就跑去实验室,天公不作美,雨下得特别大,并且还刮风,真后悔自 ...

麻烦楼主了1729452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