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204AD直推数码管事实上是不行的!

楼主:
单位要求减少成本,就想到mcu这一块儿,按12C5204手册上有一图:

我用了7个P1口和一个P3口来推动两位 共阴数码管,结果几乎看不见!不管如何设置端口,没有什么效果。从手册的470限流电阻减小到了240,也没有成效。后来上网问了stc技术人员,告诉他我的过程后,他让我加三极管。
各位如何看这类事情呢?

网友A(2015-01-24):
我当时设置过stc的强推挽 好像有一点效果啊 不过我是驱动的几个led而已。

网友B:
额,我怎么可以驱动呢,直接推,,,,四位数码管,芯片也这个啊,

网友B:
已经刷了好几个板子了,,,,,我回头找找看,,,,电路还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我怎么可以驱动呢,直接推,,,,四位数码管,芯片也这个啊,

你真是直接推的吗?全部是用的io口,没有用其它元件?

网友D(2015-02-24):
可以的,要共阴的。

网友E(2015-03-31):
共阴的电子钟做过几个了,直推!

网友F(2015-11-15):
把限流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直接推的吗?全部是用的io口,没有用其它元件?

强推模式每IO有20mA驱动能力,直推8位数码管加一个5x7无压力。可搜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