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pc2200串口定时器使用小结

楼主(2015-01-23):
昨天我本打算写一篇关于arm的笔记的,可是昨天我学得是两款芯片的使用,重点是nor flash的使用,我翻翻它的资料,觉得只要对时序图有一定基础的人都能够搞定,自己也没什么语言可写,于是便没有记录,今天我学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串口的使用,一个是定时器的使用。总之这两个东西其实也不难,重点还是对lpc2200芯片相应模块的寄存器要熟悉,下面附上我写的程序,我把这两个综合在一块写的,注意要把开发板的UART0和PC的UART1(一般是上面那个)连接起来,同时还得把nitStacks.s中要把系统管理模式堆栈处的代码改为“MSR     CPSR_c, #0x5f”,即使能IRQ,否则永远也实现不了。

#define        spi_shcp    0x00000010    //0.4
#define        spi_stcp    0x00000100    //0.8
#define        spi_q7        0x00000020    //0.5
#define        spi_ds        0x00000040    //0.6

#define        UART_BPS    115200        //波特率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void hc595send_data(uint8 data)
{
    uint8 i;
    IO0CLR = spi_stcp;
    for(i=0;i<8;i++)
    {
        IO0CLR = spi_shcp;
        if((data&0x80)!=0)IO0SET = spi_ds;
            else IO0CLR = spi_ds;
        data <<= 1;
        IO0SET = spi_shcp;
    }
    IO0SET = spi_stcp;
}

const uint8  DISP_TAB[16] =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81,0x42,0x24,0x18,0x24,0x42,0x81,0x00 };

void UART0_Init(void)
{
    uint16 fdiv;
    U0LCR = 0x83;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16)/UART_BPS;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256;
    U0DLL = fdiv%256;
    U0LCR = 0x03;                //DLAB = 0
}

void UART_SendByte(uint8 data)
{
    U0THR = data;
    while((U0LSR&0x40)==0);
}

void URAT_Send(uint8 *str)
{
    while(1)
    {
        if(*str == '\0')break;
        UART_SendByte(*str++);
    }
}

uint8 mat=0;

void __irq IRQ_Timer0(void)
{

    //uint8 i=0;
    hc595send_data(~DISP_TAB[mat]);
    UART_SendByte(mat);
    if(++mat == 16)mat = 0;
    T0IR = 0x01;
    VICVectAddr = 0x0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0TC = 0;//定时器设置为0,即从0开始计数
    T0PR = 0;//时钟不分频
    T0MCR = 0x03;//设置TIMER0匹配后复位T0TC,并产生中断标志
    T0MR0 = Fpclk;//设置10s匹配值
    T0TCR = 0x01;//启动定时器

    VICIntSelect = 0x00;
    VICVectCntl0 = 0x24;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Timer0;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uint8 i=0;
    PINSEL0 = 0x00000005;
    IO0DIR = 0x00000150;//0001 1/0 101 0000

    UART0_Init();
    Timer0_Init();
    while(1);
/*如果不使用中断调用程序,也是可以的,那要把imer0_Init()函数下的关于中断的语句屏蔽掉,同时把下面的while语句开启,还有把上面的while屏蔽;也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while(1)
    {
        while((T0IR&0x01)==0);
        T0IR = 0x01;
        hc595send_data(~DISP_TAB[ i]);
        URAT_Send((uint8 *)DISP_TAB);
        if(++i == 16)i = 0;
    }

*/
    return 0;
}

楼主:
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我纪念,因为我下午碰到了她在线,聊了一个下午,很有趣的;不过我牺牲了一个任务就是今天准备把arm开发板上的modem玩玩的,不过开心了一个下午,也值拉,好在她上线之前我又把串口更深入了些,就是说PC-->LPC2200-->PC这样一个模式,昨天玩的式LPC2200-->PC模式,反正今天重点在FIFO的设置以及UOIIR寄存器的使用,我现把程序附上,由于这个最好采用中断,即PC有数据发送时LPC2200便要中断获取数据,所以别忘了把InitStacks.s中要把系统管理模式堆栈处的代码改为“MSR     CPSR_c, #0x5f”,即使能IRQ;先把今天的程序附上:

#define        spi_shcp    0x00000010    //0.4
#define        spi_stcp    0x00000100    //0.8
#define        spi_q7        0x00000020    //0.5
#define        spi_ds        0x00000040    //0.6

#define        UART_BPS    115200        //波特率

uint8 re_buf[8] = {0};
volatile uint8 re_new;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void hc595send_data(uint8 data)
{
    uint8 i;
    IO0CLR = spi_stcp;
    for(i=0;i<8;i++)
    {
        IO0CLR = spi_shcp;
        if((data&0x80)!=0)IO0SET = spi_ds;
            else IO0CLR = spi_ds;
        data <<= 1;
        IO0SET = spi_shcp;
    }
    IO0SET = spi_stcp;
}

const uint8  DISP_TAB[16] =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81,0x42,0x24,0x18,0x24,0x42,0x81,0x00 };

void UART0_Init(void)
{
    uint16 fdiv;
    U0LCR = 0x83;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16)/UART_BPS;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256;
    U0DLL = fdiv%256;
    U0LCR = 0x03;                //DLAB = 0
}

void UART_SendByte(uint8 data)
{
    U0THR = data;
    while((U0LSR&0x40)==0);
}

void URAT_Send(uint8 *str)
{
    while(1)
    {
        if(*str == '\0')break;
        UART_SendByte(*str++);
    }
}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uint8 i;
    if(0x04==(U0IIR&0x0F))re_new=1;
    for(i=0;i<8;i++)
    {
        re_buf[i]=U0RBR;
    }
    VICVectAddr = 0x00;
}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uint8 i=0;

    re_new=0;

    PINSEL0 = 0x00000005;//UART0
    PINSEL1 = 0x00000000;
    IO0DIR = 0x00000150;//0001 1/0 101 0000

    UART0_Init();

    U0FCR = 0x81;//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8字节
    U0IER = 0x01;//使能接收中断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VICVectCntl0 = 0x26;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UART0;
    VICIntEnable = 0x00000040;
//    hc595send_data(~DISP_TAB[i]);
    while(1)
    {
        if(re_new==1)
        {
            re_new=0;
            hc595send_data(~DISP_TAB[i]);
            URAT_Send((uint8 *)re_buf);
            if((++i)==16)i=0;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