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三极管管脚判别

楼主(2015-01-23):
三极管是由管芯(两个PN结)、三个电极和管壳组成,三个电极分别叫集电极c、发射极e和基极b,目前常见的三极管有硅平面管和锗合金管两种,每种又有PNP和NPN型两类。
这里向大家介绍如何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三个管脚的简单方法。
1.找出基极
对 于PNP型三极管,C、E极分别为其内部两个PN结的正极,B极为它们共同的负极,而对于NPN型三极管而言,则正好相反:C、E极分别为两个PN结的负 极,而B极则为它们共用的正极,根据PN结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特性就可以很方便的判断基极和管子的类型。具体方法如下:
将万用表拨在R× 100或R×1K档上。红笔接触某一管脚,用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这样就可得到三组(每组两次)的读数,当其中一组二次测量都是几百欧的低阻值时, 则红表笔所接触的管脚就是基极,且三极管的管型为PNP型;如用上述方法测得一组二次都是几十至上百千欧的高阻值时,则红表笔所接触的管脚即为基极,且三 极管的管型为NPN型。
2.判别发射极和集电极
由于三极管在制作时,两个P区或两个N区的掺杂浓度不同,如果发射极、集电极使用正确,三极管具有很强的放大能力,反之,如果发射极、集电极互换使用,则放大能力非常弱,由此即可把管子的发射极、集电极区别开来。
在判别出管型和基极b后,可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判别集电极和发射极。
(1) 将万用表拨在R×1档上。用手将基极与另一管脚捏在一起(注意不要让电极直接相碰),为使测量现象明显,可将手指湿润一下,将红表笔接在与基极捏在一起的 管脚上,黑表笔接另一管脚,注意观察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然后将两个管脚对调,重复上述测量步骤。比较两次测量中表针向右摆动的幅度,找出摆动幅度 大的一次。对PNP型三极管,则将黑表笔接在与基极捏在一起的管脚上,重复上述实验,找出表针摆动幅度大的一次,这时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红表笔接的是发 射极。
这种判别电极方法的原理是,利用万用表内部的电池,给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加上电压,使其具有放大能力。有手捏其基极、集电极时,就等于通过手的电阻给三极管加一正向偏流,使其导通,此时表针向右摆动幅度就反映出其放大能力的大小,因此可正确判别出发射极、集电极来。
(2) 将万用表拨在R×1档上,将万用表两个表笔接在管子的另外两个管脚,用舌头舔一下基极,看表针指示,再将表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找出摆动大的一次。对与 PNP型三极管,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而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