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的引脚结构

楼主(2015-01-24):
8051的结构
1.         8051为8位微控制器(8位指的是微控制器内部数据总线、寄存器的宽度)。
2.         程序存储器ROM:内部有4KB、外部最多可扩充至64KB。
3.         数据存储器RAM:内部有128B、外部最多可扩充至64KB。
4.         4组可位寻址(是存取存储器、寄存器或输入/输出端口时,可指定其中的一个位,例如要指定P0输入/输出口中的bit 1,则使用为P0.1即可)。
5.         1个全工串行口。即UART。
6.         5个中断源。即INT0、INT1、TO、T1、RXD或TXD。
7.         111个指令码。
1.2.1 8051的引脚(针脚式封装)
电源引脚
       40脚为VCC电源引脚,连接5V10%;20脚为GND引脚,必须接地。
输入输出口
       VCC脚下面,也就是第39脚,它是Port 0的开始,从第39(P0.0)到32(P0.7)这8只对应着Port 0;Port 1从第1脚开始,即第1(P1.0)到7(P1.7)这8只对应着Port 1;Port 2从第21脚开始,即第21(P2.0)到28(P2.7)这8只对应着Port 2;Port 3从第10脚开始,即第10(P2.0)到17(P37)这8只对应着Port 3;
复位引脚
       8051复位引脚接高电平超过2个机器周期(约2us),即可产生复位的操作。复位引脚在Port 1和 Port 3之间,即第9脚,辅助记忆“系统久久不动就要按一下Reset钮以复位系统”。
频率引脚
       第19、18脚是时钟脉冲引脚,分别是XTAL1、XTAL2。
存储器引脚
       8051内部有存储器,外部也有存储器。使用内部还是外部,须看第31脚而定!第31脚就是引脚,即访问外部存储器的使能引脚。当=1时,系统使用内部存储器,当=0时,系统使用外部存储器。
外部存储器控制引脚
       现在只剩下下面的两个引脚:
30脚为地址锁存允许信号ALE,其功能是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送出一个将原本在Port 0中的地址(A0~A7)地址锁在外部锁存器IC(如74373)的信号,让Port 0空出来,以传输数据。
29脚为程序存储器允许输出端,其功能也是访问外部存储器。通常此引脚连接到外部存储器(ROM)的引脚,当8051要读取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时,此引脚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

网友A(2016-10-16):
扩展ROM或者RAM的就用u盘或内存卡还是硬盘再加上专业的驱动电路都行,容量最高扩展到TB级,只用于存放数组数据而不是指令,8051的寻址范围只有64k,指令数据是不可能在移动存储设备中存放的,现在的电脑硬盘读写速度比单片机内部RAM响应速度都块好几倍,完全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