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引脚功能和程序详解

楼主(2015-01-24):
74HC595的使用:
74HC595 品牌:PHILIPS 封装:DIP/SOP 数量:60000PCS 备注:05+无铅现货

描述 74HC595是告诉的硅结构的CMOS器件, 兼容低电压TTL电路,遵守JEDEC标准。 74HC595是

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 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是分别的时钟。数据在

SCHcp的上升沿输入,在STcp的上升沿进入的存储寄存器中去。如果两个时钟连在一起,则移位

寄存器总是比存储寄存器早一个脉冲。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

(Q7’),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

能 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74HC595各个引脚的功能:
Q1~7    是并行数据输出口,即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口
Q7'    串行输出口,其应该接SPI总线的MISO接口
STcp    存储寄存器的时钟脉冲输入口
SHcp    移位寄存器的时钟脉冲输入口
OE的非    输出使能端
MR的非    芯片复位端
Ds    串行数据输入端

关于74HC595的时序图等详细pdf中文资料可以到这里下载:http://www.51hei.com/chip/3978.html

程序说明:
每当spi_shcp上升沿到来时,spi_ds引脚当前电平值在移位寄存器中左移一位,在下一个上升沿

到来时移位寄存器中的所有位都会向左移一位,同时Q7'也会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中高位的值,

这样连续进行8次,就可以把数组中每一个数(8位的数)送到移位寄存器;然后当spi_stcp上升

沿到来时,移位寄存器的值将会被锁存到锁存器里,并从Q1~7引脚输出

附子程序:
void hc595send_data(uint8 data)//要传输的数据,建议用数组的方法来查询
{
    uint8 i;
    IO0CLR = spi_stcp;
    for(i=0;i<8;i++)
    {
        IO0CLR = spi_shcp;
        if((data&0x80)!=0)IO0SET = spi_ds;
            else IO0CLR = spi_ds;
        data <<= 1;
        IO0SET = spi_shcp;
    }
    IO0SET = spi_st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