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FT7900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24):
哥们的台子进水了,拿过来帮忙看看。

表象:无显示,无声音,不开机。

电学特性:上电测量,按下开机键,机头的9V电源转瞬即逝,电流表突跳一下归零,打嗝式重启。(上电前
                检测相关电压输出TP端对地电阻,如果为0,不能直接上电。)有短路保护特征 ,检修后可以看
        到其实是MCU没有供电造成的,MCU不供电导致面板MCU和主板MCU通信不正常,关
        机。
                       拆机后发现主要是机头进水。上图。

可以看到应该是做“密封性实验”造成的,当时LCD后面应该都是水,电路板已经有大片的腐蚀痕迹,幸好加了一层白色丝印,不然估计PCB都完蛋了。测量后发现78L05坏,没电源输出。更换后可以开机了。

全部清理以后上液晶屏,我靠!!!!(心里在骂死大象!!!!!)

明显LCD部分有问题,或者LCD控制器和MCU通信部分线路有问题,继续查找,发现,好多过孔已经不通了,这是因为水藏在过空里边,一直在腐蚀的原因,没办法拆吧,把LCD控制器和MCU全部用“螺丝刀”撬下来,对过孔进行穿线补焊,上张过程图片。

这个图片已经是清理过的,刚弄下来MCU的时候下面狼藉一片。

      补焊完成后开机,OK了。全部装起来发现PTT不响应,照样补焊过孔,解决,现在看来使用正常,其他问题暂时没有发现。

发帖留念此次的低技术含量维修。

后补:过孔阻焊吧,抗老化可靠些,不加阻焊吧,调试方便些。
        做PCB的时候要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A(2015-12-03):
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