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前的线性稳压电源改成了开关电源

楼主(2015-01-24):
      下面这个图是以前自己做的三路输出线性稳压电源,一路可调,一路12V,一路5V。工作良好,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发热比较严重,线性稳压电源都是这个样子。

主要使用的是线性三端稳压器件,如下图:

除了那个5V的稳压块意外,那些大家伙可都是国外的正品,当是不便宜呀。
这次主要使用开关器件,见图:

        其中那个12V元件是拆机元件,不要看上面的字印刷质量差,这可是原装货呀,下面图给出了国内仿造品和原装货的对比图。

         不过看表面,国内仿造产品比较漂亮些。下面这个图是搭建的实验电路,元件是国内元件,就是上图中的“仿造”产品。

            下面的图就是改造完成后的电源了,上个图解解馋:

把它装进以前的壳子:

  OK了,这下看起来爽多了,其实那个风扇有点多余了,我用可调输出和5V输出带一个6V的灯泡,点了半个小时,800多mA呀,只是微微有点温度,如果是以前那个电路,肯定开始发烫了。比较满意了,当时带载时的示波器图片没有拍下来,AC档测试的时候有10mV左右的跳动,一般也就够用了,以后用这个电源了,哈哈。当然了,我还有一个线性的数控稳压电源,现在也是双枪了。
  下面这个是电路图了,如果大家也要做的话,注意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的选用,我用的是100uH/3A的电感,肖特基用的是MBR360。(如果不清晰,把图片保存到你自己的电脑上看吧,没问题)

        打完收工!!

网友A(2017-12-13):
我对你的数控线性电源比较感兴趣,可以的话发上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