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AD9851串行驱动程序

楼主(2015-01-24):
亲测ok,也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应网友要求,补上电路图

串行模式测试的时候可以照图上接,如果想稳定,还是不要这样整,D0、D1加10K上拉,D2接470下拉,其他一脚一律悬空,Good luck!
       淘宝上搞了个AD9851的DDS模块,回来测试了一下,把程序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也给自己留个备份。说不准过几天还真的要用呢。AD9851并行的驱动程序请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31114-1.html

#include "reg52.h"
/****************51串行驱动****************/
sbit    clk   =P3^1;
sbit    fq_ud =P3^2;
sbit    rst   =P3^3;
sbit    dat   =P3^0;
sbit    key1 =P1^4;
sbit    key2 =P1^5;
sbit    key3 =P1^6;
sbit    key4 =P1^7;
unsigned char phase_word=0x00;   //相位控制字,使用低5位
unsigned char power_down=0x00;   //低功耗模式
unsigned char mult=0x01;         //6倍频是否打开
unsigned char ww[5]={0x09,0x0E,0x38,0xE3,0x8E};
unsigned long freq,set_value;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delay
   {
      while(i--);
   }
//AD9851初始化,在此之前请确认D0,D1和D2的电平状态
void init_dds(void)
{
    rst=1;    //高电平复位
delay_us(10000);   //延时10mS
rst=0;
delay_us(10000);   //延时10mS
clk=0;
fq_ud=0;
delay_us(2);
clk=1;          //送入W0
delay_us(2);
clk=0;
delay_us(2);
fq_ud=1;                       //使能
delay_us(2);
fq_ud=0;
delay_us(2);
delay_us(10000);
}

//往AD9851写数据
void write_dds(unsigned long dds)
{
unsigned char i,j,temp;

ww[0]=dds&0xFF;             //频率字最低字节
ww[1]=(dds>>8)&0xFF;
ww[2]=(dds>>16)&0xFF;
ww[3]=dds>>24;             //频率字最高字节
    ww[4]= (phase_word<<3)|| power_down<<2 || mult; //控制字

fq_ud=0;                   //FQ_UD置低
clk=0;                     //CLK置低
for(i=0;i<5;i++)           //送入5个字节的控制字
{
   temp=ww[i];
        for(j=0;j<8;j++)
        {
         clk=0;
         if(temp&0x01)dat=1;
          else dat=0;
        delay_us(2);
        clk=1;
        delay_us(2);
        temp>>=1;
        }
}
    clk=0;
fq_ud=1;   //使能信号
delay_us(3);
fq_ud=0;
}
//写入频率
void write_freq(unsigned long freq)
{
unsigned long dds;
dds=24.250929422*freq;   //频率字计算,可进行微调
write_dds(dds);
}
main()
{
P0=0xff; P1=0xff;
delay_us(10000);
init_dds();
while(1)
{
if(key1==0) {delay_us(10000);while(!key1);write_freq(1000);}
if(key2==0) {delay_us(10000);while(!key2);write_freq(5000);}
if(key3==0) {delay_us(10000);while(!key3);write_freq(12000);}
if(key4==0) {delay_us(10000);while(!key4);write_freq(19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