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及1602液晶的驱动指南

楼主(2015-01-24):
      就刚接触单片机驱动液晶屏的同志们所碰到的问题,现在做一总结
一、 无任何显示
      A:硬件问题
       1:这种情况是新手最常碰到的问题,碰到这种情况首先对应硬件pdf文档,确定你的接线没有任何问
       题,如果是51单片机,用P0口一定要加10K的上拉电阻,不然程序正常了也显示不出来。
      2: 另外要注意第三脚VO的连接方式,这个是对比度电位引脚,实际中常采用10k的可变电阻滑动端连
      接vo脚,固定端的一段接vcc,另外一端应根据实际硬件连接。如果用的是1602,另一端直接接到gnd就
      可 以 了,但是对于12864就应该看18脚的标记了,如果写的是NC ,那么另一端直接接地,如果是VEE,
      那么就应该接到18脚,因为这时的18脚是负压输出端。 根据这点确定你的对比对调节电路接法正确无
      误。
       3:关于串并行选择的问题。串并行选择对于有字库的12864适用(1602的四线驱动也可以叫做串行驱
       动),如果有PSB引脚,那么你的屏应该可以支持串并行了。串并行的选择决定于PSB引脚的电位,一
       般是低电平为串行模式,高电平为并行模式。有些同志在使用的时候对PSB进行了电位定义但是没有任
       何显示,这是你应该注意一下LCM板上焊点,尤其是和PSB引脚相连的那些起跳线作用的焊点。因为大
        多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就预先设置为并行模式,也就是接到高电位上(VCC)。碰到这种情况把焊点跳线
       重新焊接一下,接到低电位上就可以了。模式选择错误不显示是小问题,由于屏电路的不同,可能你在
        驱动的时候损坏屏或者单片机,因为选择不对,定义的电位相当于短路,明白了吧。
       B:软件问题
       软件问题一般也就是定义的引脚不对,这种情况出现于真正的初学者,在copy别人的程序或者屏本身的
       模板程序没有修改引脚的定义,这种情况比较简单,只需要把引脚对应的端口重新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二、 显示不清楚
      A:屏上的vo引脚(3脚)电位不对

       如果你按照我上面的说法接了对比度电路,这时你只需要调节电位器的旋钮就可以了,最终可以得到你
      满意的对比度,使显示最清晰。
     B:电源问题
     很多同志们在现成的实验板上做试验,电源取自电脑USB口,这种情况容易出现显示不清楚的情况,原因
 是供电电流不够,因为电脑的USB口为500mA供电。碰到此类情况,用外接电源,肯定可以解决。
三、其他问题
    A、对于带字库12864某些字无法正常显示
     这种情况是编译器的问题,因为编译器会自动过滤0xfd,而你要显示的汉字内码刚好有这个字段,常见的
     有“三”“数”等字,碰到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途径:
      1:程序中直接使用内码
       2:给开发(keil)环境加补丁
    B:确定屏的工作电压
     现在常用的屏有 3.3V 和5V 两种,千万弄清楚,不然烧坏了屏,将近100元就没有了。
     我也是个初学者,才疏学浅,所碰到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些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2019-11-25):
几年过去了,我来点个赞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