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12864液晶屏滚动显示程序

楼主(2015-01-24):
同志们,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端口重新设置成和你的实际硬件一样,不要说我是骗人的,着东西可编了我3个多小时,绝对没问题!记得P0口加上拉,或者用其他端口,如果不显示,参照《12864及1602液晶的驱动指南》,如果还不行,联系本人,这是个静态图片,大家看看,绝对真实!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Lcd_Bus P0 //MCU P0<------> LCM
#define Disp_On 0x3f//开显示
#define Disp_Off 0x3e//关显示
#define 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起始页
sbit cs1=P2^3; //Master chip enable
sbit cs2=P2^4; //Slave chip enable
sbit Enable=P2^2; // mode Enable single
sbit Di=P2^0; //Data or Instrument Select
sbit RW=P2^1; //Write or Read
sbit Lcd_Rst=P2^5; //Lcm reset
/*****************************
字模,此字体下对应的
点阵为:宽x高=16x16
*****************************/
unsigned char code Chinese_character[][32]=
{

{0x02,0xF2,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2,0x02,0x00 ,
     0x00,0x7F,0x28,0x24,0x22,0x21,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西",0*/
{0x80,0x90,0x8C,0x84,0x84,0xF4,0xA5,0x86,0x84,0x84,0x84,0x84,0x94,0x8C,0x84,0x00,
     0x80,0x80,0x80,0x40,0x47,0x28,0x28,0x10,0x28,0x24,0x43,0xC0,0x40,0x00,0x00,0x00},/*"安",1*/
...
};

unsigned char code E[][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C",0*/
{0x80,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20,0x20,0x3F,0x21,0x20,0x00,0x01,0x00},/*"r",1*/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9,0x24,0x22,0x22,0x22,0x3F,0x20},/*"a",2*/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33,0x24,0x24,0x24,0x24,0x19,0x00},/*"s",3*/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k;i++)
for(j=0;j<20;j++);
}
/***********************写命令左***********************/
void write_cmd_1(unsigned char command)
{
      cs1=1;cs2=0;
      Di=0;
      RW=0;
      Lcd_Bus=command;
      delay(0);
      Enable=1;
      delay(0);
      Enable=0;
}
/***********************写命令右***********************/
void write_cmd_2(unsigned char command)
{
      cs1=0;cs2=1;
      Di=0;
      RW=0;
      Lcd_Bus=command;
      delay(0);
      Enable=1;
      delay(0);
      Enable=0;
}
/***********************写数据左***********************/
void write_data_1(unsigned char dis_data)
{
cs1=1;cs2=0;
Di=1;
RW=0;
Lcd_Bus=dis_data;
delay(0);
Enable=1;
delay(0);
Enable=0;
}
/***********************写数据右***********************/
void write_data_2(unsigned char dis_data)
{
cs1=0;cs2=1;
Di=1;
RW=0;
Lcd_Bus=dis_data;
delay(0);
Enable=1;
delay(0);
Enable=0;
}
/***********************清内存左***********************/
void clear_1(void)
{
unsigned char j,k;
cs1=1;cs2=0;
write_cmd_1(Page_Add+0);
write_cmd_1(Col_Add+0);

for(k=0;k<8;k++){
write_cmd_1(Page_Add+k);
for(j=0;j<64;j++)write_data_1(0x00);
}
}
/***********************清内存右***********************/
void clear_2(void)
{
unsigned char j,k;
cs1=0;cs2=1;
write_cmd_2(Page_Add+0);
write_cmd_2(Col_Add+0);

for(k=0;k<8;k++){
write_cmd_2(Page_Add+k);
for(j=0;j<64;j++)write_data_2(0x00);
}
}
/***********************显示汉字16*16左************************/
void Chinese_disp_1(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cs1=1;cs2=0;
for(i=0;i<2;i++)
{
   write_cmd_1(Page_Add+pag+i);
   write_cmd_1(Col_Add+col);
   for(j=0;j<16;j++)
    write_data_1(Chinese_character[n][16*i+j]);
}
}
/***********************显示汉字16*16右***********************/
void Chinese_disp_2(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cs1=0;cs2=1;
for(i=0;i<2;i++)
{
   write_cmd_2(Page_Add+pag+i);
   write_cmd_2(Col_Add+col);
   for(j=0;j<16;j++)
    write_data_2(Chinese_character[n][16*i+j]);
}
}
/***********************显示英文16*8左************************/
void E_disp_1(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cs1=1;cs2=0;
for(i=0;i<2;i++)
{
   write_cmd_1(Page_Add+pag+i);
   write_cmd_1(Col_Add+col);
   for(j=0;j<8;j++)
    write_data_1(E[n][8*i+j]);
}
}
/***********************显示英文16*8右***********************/
void E_disp_2(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cs1=0;cs2=1;
for(i=0;i<2;i++)
{
   write_cmd_2(Page_Add+pag+i);
   write_cmd_2(Col_Add+col);
   for(j=0;j<8;j++)
    write_data_2(E[n][8*i+j]);
}
}
/***********************液晶屏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Lcd_Rst=0;
delay(100);
Lcd_Rst=1;
delay(100);
write_cmd_1(Disp_Off);     write_cmd_2(Disp_Off);
write_cmd_1(Page_Add+0);   write_cmd_2(Page_Add+0);
write_cmd_1(Start_Line+0); write_cmd_2(Start_Line+0);
write_cmd_1(Col_Add+0);    write_cmd_2(Col_Add+0);
write_cmd_1(Disp_On);      write_cmd_2(Disp_On);
}
/***********************LCD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Start_Line;i<0xff;i++)
   {
     Chinese_disp_1(0,0, 0);
   Chinese_disp_1(0,16,1);
   Chinese_disp_1(0,32,2);
Chinese_disp_1(0,48,3);
   Chinese_disp_2(0,0, 4);
   Chinese_disp_2(0,16,5);
   Chinese_disp_2(0,32,6);
   Chinese_disp_2(0,48,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Chinese_disp_1(2,16,8);
   Chinese_disp_1(2,32,9);
   Chinese_disp_1(2,48,10);
   Chinese_disp_2(2,0,11);
   Chinese_disp_2(2,16,12);
   Chinese_disp_2(2,32,13);
   //冶金工程学院
   Chinese_disp_1(4,16,14);
   Chinese_disp_1(4,32,15);
   Chinese_disp_1(4,48,16);
   Chinese_disp_2(4,0,17);
   Chinese_disp_2(4,16,18);
        Chinese_disp_2(4,32,19);
   //材料加工工程
   E_disp_1(6,24,0);
   E_disp_1(6,32,1);
   E_disp_1(6,40,2);
   E_disp_1(6,48,3);
   E_disp_1(6,56,4);
   E_disp_2(6,0,5);
   E_disp_2(6,8,6);
   E_disp_2(6,16,7);
   E_disp_2(6,24,8);
   //Crasyboye
   write_cmd_1(i);
   write_cmd_2(i);
   delay(3000);//调整滚动速度

}
//delay(60000);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_lcd();
   clear_1();
clear_2();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3小时能写出也算是大侠了。谢谢分享

网友B(2015-03-07):
程序编译不了

网友C(2016-09-29):
来个视频看看呀

网友D(2019-04-27):
主芯片和从芯片是啥意思啊

网友E:
电路原理呢?大神

网友E:
cs1和cs2管脚啥意思啊?没看懂,老哥

网友E:
写命令左,写命令右都是啥意思啊?啥右左了的

网友F:
用的什么字模软件啊,取模方式是什么

网友G(2019-09-11):
显示乱码,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