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数码管频率计数器

楼主(2015-01-24):
1.实验任务
  利用AT89S51单片机的T0、T1的定时计数器功能,来完成对输入的信号进行频率计数,计数的频率结果通过8位动态数码管显示出来。要求能够对0-250KHZ的信号频率进行准确计数,计数误差不超过±1HZ。
2.电路原理图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P0.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BCDEFGH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2).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P2.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2S3S4S5S6S7S8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3).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4(T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频率产生器”区域中的WAVE端子上。
4.程序设计内容
(1).定时/计数器T0和T1的工作方式设置,由图可知,T0是工作在计数状态下,对输入的频率信号进行计数,但对工作在计数状态下的T0,最大计数值为fOSC/24,由于fOSC=12MHz,因此:T0的最大计数频率为250KHz。对于频率的概念就是在一秒只数脉冲的个数,即为频率值。所以T1工作在定时状态下,每定时1秒中到,就停止T0的计数,而从T0的计数单元中读取计数的数值,然后进行数据处理。送到数码管显示出来。
(2).T1工作在定时状态下,最大定时时间为65ms,达不到1秒的定时,所以采用定时50ms,共定时20次,即可完成1秒的定时功能。
5.C语言源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bit flag;
unsigned long x;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8;i++)
           {
             temp[i]=0;
           }
         i=0;
         while(x/10)
           {
             temp[i]=x ;
             x=x/10;
             i++;
           }
         temp[i]=x;
         for(i=0;i<6;i++)
           {
             dispbuf[i]=temp[i];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6;
timecount++;
if(timecount==25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A:
这个程序应该有点问题吧!
1。TL1=(65536-4000)%6;应改为TL1=(65536-4000)%256;
2。         while(x/10)
           {
             temp[i]=x ;
             x=x/10;
             i++;
           }循环里面的 x=x/10;应该改为X=X%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应该有点问题吧!
1。TL1=(65536-4000)%6;应改为TL1=(65536-4000)%256;
2。         while(x/10) ...

谢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