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3310lcd电路及程序

楼主(2015-01-24):
前几天手机排线坏了,到配件市场买排线,发现还有3310的屏买,12一块,想起来网上有过用单片机驱动3310的,就买了两块回来,今天终于把它弄好了,先上个图片,以验证真实性:

咱手机的摄像头不好,大家将就着看吧,想看清晰的,自己做吧,我给大家提供电路和程序。

小弟的硬件电路就是参照这些东西,第一个图是引脚线序,第二个图就是看了个4.7uf的电容,资料上说是调对比度的。
但是这个屏是3.3v,所以电源不要直接用5v,你可以加一个ASM1117,把5v降到3.3v就ok了。
程序如下:
/*            3310液晶显示屏C51测试程序
                 2004/07/31/BD2YA
接脚资料:
Pin Signal Description Port
1:VDD
Power Input. Logic supply voltage range VDD to GND : 2.7 to 3.3 V
2:SCLK
Serial clock. Input for the clock signal: 0.0 to 4.0 Mbits/s.
3:SDIN
Serial data. Input for the data line.
4:D/C
Mode Select. To select either command/address or data input.
5:SCE
Chip enable input. The enable pin allows data to be clocked in. The signal is active LOW.
6:GND
Ground
7:VOUT
Ouptut voltage. Add external 1-10 uF electrolytic capacitor from VOUT to GND
8:RES
External reset. This signal will reset the device and must be applied to properly
initialize the chip. The signal is active LOW.
控制芯片:
PCD8544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in=P2^1; //数据
sbit sclk=P2^0;//时钟
sbit dc=P2^2;//1写数据,0写指令
sbit sce=P0^0;//片选
sbit res=P0^1;//复位,0复位

//---------------------超快,但多了135字-----------------------------
unsigned char mask_table[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write_byte(uchar dd,bit a)//写一字节
{
char i;
   sce=0;
   dc=a;
   for(i=0;i<8;i++)
    {
     if(dd&mask_table[i])
     sdin=1;
     else
sdin=0;
     sclk=0;
     sclk=1;
     }
   dc=1;
sce=1;
sdin=1;
}

void setadd(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d)//设定地址
{
write_byte((d|0x40),0);
        write_byte((a|0x80),0);
}

void qp()//清屏
{
uchar t;
uchar k;
uint d;
d=0;
for(t=0;t<7;t++)
{
      for(k=0;k<0x85;k++)
      {
       write_byte(0,1);
       d=d+1;
      }
     }

}

uchar code dal[]=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freelover\桌面\未标题-1.bmp --*/
/*-- 宽度x高度=84x48 --*/
0xE0,0xFE,0xFE,0xFE,0xFF,0xFF,0xFF,0xE7,0xFB,0xBB,0xBB,0x5B,0xE7,0xFF,0xFF,0xE7,
0xFB,0xBB,0xBB,0x5B,0xE7,0xFF,0xFF,0xF7,0xF7,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0F,
0xF7,0xFB,0xFB,0xF7,0x0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3,0xFB,
0xFB,0x03,0xFB,0xFB,0xF3,0xFF,0xFF,0x3F,0x5F,0x5F,0x5F,0x5F,0x3F,0xFF,0xFF,0x3F,
...

};

void xp()//写一屏图
{
uchar e;
uchar t;
uchar k;
uint d;
   d=0;

   for(t=0;t<6;t++)
    { setadd(0,t);
      for(k=0;k<84;k++)
      {
    e=dal[d];
       write_byte(e,1);
       d=d+1;
      }
    }

}

uchar code dal1[][6]={//static const byte FontLookup [][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sp 0
{0x00,0x00,0x2f,0x00,0x00,0x00},   // ! 1
{0x00,0x07,0x00,0x07,0x00,0x00},   // " 2
{0x14,0x7f,0x14,0x7f,0x14,0x00},   // # 3
{0x24,0x2a,0x7f,0x2a,0x12,0x00},   // $ 4
{0xc4,0xc8,0x10,0x26,0x46,0x00},   // % 5
{0x36,0x49,0x55,0x22,0x50,0x00},   // & 6
{0x00,0x05,0x03,0x00,0x00,0x00},   // ' 7
{0x00,0x1c,0x22,0x41,0x00,0x00},   // ( 8
{0x00,0x41,0x22,0x1c,0x00,0x00},   // ) 9
{0x14,0x08,0x3E,0x08,0x14,0x00},   // * 10
{0x08,0x08,0x3E,0x08,0x08,0x00},   // + 11
{0x00,0x00,0x50,0x30,0x00,0x00},   // , 12
{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 - 13
{0x00,0x60,0x60,0x00,0x00,0x00},   // . 14
{0x20,0x10,0x08,0x04,0x02,0x00},   // / 15
{0x3E,0x51,0x49,0x45,0x3E,0x00},   // 0 16
{0x00,0x42,0x7F,0x40,0x00,0x00},   // 1 17
{0x42,0x61,0x51,0x49,0x46,0x00},   // 2 18
{0x21,0x41,0x45,0x4B,0x31,0x00},   // 3 19
{0x18,0x14,0x12,0x7F,0x10,0x00},   // 4 20
{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 5 21
{0x3C,0x4A,0x49,0x49,0x30,0x00},   // 6 22
{0x01,0x71,0x09,0x05,0x03,0x00},   // 7 23
{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 8 24
{0x06,0x49,0x49,0x29,0x1E,0x00},   // 9 25
{0x00,0x36,0x36,0x00,0x00,0x00},   // : 26
{0x00,0x56,0x36,0x00,0x00,0x00},   // ; 27
{0x08,0x14,0x22,0x41,0x00,0x00},   // < 28
{0x14,0x14,0x14,0x14,0x14,0x00},   // = 29
{0x00,0x41,0x22,0x14,0x08,0x00},   // > 30
{0x02,0x01,0x51,0x09,0x06,0x00},   // ? 31
{0x32,0x49,0x59,0x51,0x3E,0x00},   // @ 32
{0x7E,0x11,0x11,0x11,0x7E,0x00},   // A 33
{0x7F,0x49,0x49,0x49,0x36,0x00},   // B 34
{0x3E,0x41,0x41,0x41,0x22,0x00},   // C 35
{0x7F,0x41,0x41,0x22,0x1C,0x00},   // D 36
{0x7F,0x49,0x49,0x49,0x41,0x00},   // E 37
{0x7F,0x09,0x09,0x09,0x01,0x00},   // F 38
{0x3E,0x41,0x49,0x49,0x7A,0x00},   // G 39
{0x7F,0x08,0x08,0x08,0x7F,0x00},   // H 40
{0x00,0x41,0x7F,0x41,0x00,0x00},   // I 41
{0x20,0x40,0x41,0x3F,0x01,0x00},   // J 42
{0x7F,0x08,0x14,0x22,0x41,0x00},   // K 43
{0x7F,0x40,0x40,0x40,0x40,0x00},   // L 44
{0x7F,0x02,0x0C,0x02,0x7F,0x00},   // M 45
{0x7F,0x04,0x08,0x10,0x7F,0x00},   // N 46
{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 O 47
{0x7F,0x09,0x09,0x09,0x06,0x00},   // P 48
{0x3E,0x41,0x51,0x21,0x5E,0x00},   // Q 49
{0x7F,0x09,0x19,0x29,0x46,0x00},   // R 50
{0x46,0x49,0x49,0x49,0x31,0x00},   // S 51
{0x01,0x01,0x7F,0x01,0x01,0x00},   // T 52
{0x3F,0x40,0x40,0x40,0x3F,0x00},   // U 53
{0x1F,0x20,0x40,0x20,0x1F,0x00},   // V 54
{0x3F,0x40,0x38,0x40,0x3F,0x00},   // W 55
{0x63,0x14,0x08,0x14,0x63,0x00},   // X 56
{0x07,0x08,0x70,0x08,0x07,0x00},   // Y 57
{0x61,0x51,0x49,0x45,0x43,0x00},   // Z 58
{0x00,0x7F,0x41,0x41,0x00,0x00},   // [ 59
{0x55,0x2A,0x55,0x2A,0x55,0x00},   //55 60
{0x00,0x41,0x41,0x7F,0x00,0x00},   // ] 61
{0x04,0x02,0x01,0x02,0x04,0x00},   // ^ 62
{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 _ 63
{0x00,0x01,0x02,0x04,0x00,0x00},   // ' 64
{0x20,0x54,0x54,0x54,0x78,0x00},   // a 65
{0x7F,0x48,0x44,0x44,0x38,0x00},   // b 66
{0x38,0x44,0x44,0x44,0x20,0x00},   // c 67
{0x38,0x44,0x44,0x48,0x7F,0x00},   // d 68
{0x38,0x54,0x54,0x54,0x18,0x00},   // e 69
{0x08,0x7E,0x09,0x01,0x02,0x00},   // f 70
{0x0C,0x52,0x52,0x52,0x3E,0x00},   // g 71
{0x7F,0x08,0x04,0x04,0x78,0x00},   // h 72
{0x00,0x44,0x7D,0x40,0x00,0x00},   // i 73
{0x20,0x40,0x44,0x3D,0x00,0x00},   // j 74
{0x7F,0x10,0x28,0x44,0x00,0x00},   // k 75
{0x00,0x41,0x7F,0x40,0x00,0x00},   // l 76
{0x7C,0x04,0x18,0x04,0x78,0x00},   // m 77
{0x7C,0x08,0x04,0x04,0x78,0x00},   // n 78
{0x38,0x44,0x44,0x44,0x38,0x00},   // o 79
{0x7C,0x14,0x14,0x14,0x08,0x00},   // p 80
{0x08,0x14,0x14,0x18,0x7C,0x00},   // q 81
{0x7C,0x08,0x04,0x04,0x08,0x00},   // r 82
{0x48,0x54,0x54,0x54,0x20,0x00},   // s 83
{0x04,0x3F,0x44,0x40,0x20,0x00},   // t 84
{0x3C,0x40,0x40,0x20,0x7C,0x00},   // u 85
{0x1C,0x20,0x40,0x20,0x1C,0x00},   // v 86
{0x3C,0x40,0x30,0x40,0x3C,0x00},   // w 87
{0x44,0x28,0x10,0x28,0x44,0x00},   // x 88
{0x0C,0x50,0x50,0x50,0x3C,0x00},   // y 89
{0x44,0x64,0x54,0x4C,0x44,0x00}}; // z 90

void main(void)//主程序
{
uint t;
uchar k;
uchar e;
uchar x;
uchar y;
res=0;res=0;res=0;
res=1;
sce=1;
sdin=1;
sclk=1;
write_byte(0x21,0);//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write_byte(0xd3,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高--低)
write_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write_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while(1)
   {
qp();//清屏
for(t=0;t<40000;t++);//延时
      k=0;t=0;
   for(x=0;x<84;x++)
     {
     for(y=0;y<6;y++)
      {
    e=dal1[x][y];
       setadd(k,t);//写地址
       write_byte(e,1);//写数据
   k=k+1;
   if(k>83)t=t+1;
   if(k>83)k=0;
   if(t>6)t=0;
       }
       }
      for(t=0;t<40000;t++);//延时 */
qp();//清屏
     xp();//写一屏图
for(t=0;t<40000;t++);//延时
    }
    ;
}

我只是参照了网上的程序,改过来的,直接用屏幕上乱七八糟的,新年的第一天,我可不想看到这些东西。不过程序还是最好修改一下,我就不弄了,本来就是拿来玩的。

网友A(2016-12-01):
不错的制作,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