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的应用(1602显示)

楼主(2015-01-24):
这是原来辅导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时让学生热身用的,其中温度符号是自定义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3;                                //温度输入口
uint      h;
uint      temp;
unsigned char presence;
typedef bit BOOL  ;
sbit rs  = P2^0 ;
sbit rw  = P2^1 ;
sbit ep  = P2^2;
void delay(int) ;
void delaylcd(uchar) ;
void lcd_wcmd(uchar) ;
void lcd_sef_chr();     //LCD自定义字符程序
BOOL lcd_bz() ;
void lcd_pos(uchar) ;
void lcd_wdat(uchar) ;
void display(uchar,uchar *) ;
code uchar  dis1[] = {"  Now TEMP is : "} ;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1[16];  //lcd上排显示缓冲区
uchar data displayT[10];
/*****************1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
{
  for (;t>0;t--);
}
/****************DS18B20复位函数************************/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
DQ = 0; //pull DQ line low
delay(29); // leave it low for 480μs
DQ = 1; // allow line to return high
delay(3); // wait for presence
presence = DQ; // get presence signal
delay(25); // wait for end of timeslot
return(presence); // presence signal returned
} // presence = 0, no part = 1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读出温度函数************************/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_data[1]&=0x0f;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P0=temp;
  //temp>>=4;                    //去掉小数部分
  //P1=temp;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work_temp(uint temp)
{
uint j,i,m,n;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i=temp;
    i=i&0x000f;
    temp>>=4;
    temp-=3;//修正系数
    displayT[0]='+';
    displayT[1]=temp/100+48;      // 取百位数据暂存
    j=temp%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T[2]=j/10+48;       // 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T[3]=j%10+48;       // 取个位数据暂存
     m=((0x08&i)>>3)*5000+((0x04&i)>>2)*2500+((0x02&i)>>1)*1200+(0x01&i)*625;
    displayT[5]=m/1000+48;
    //P1=m/10000;
    n=m%1000;
    displayT[6]=n/100+48;
    n%=100;
    displayT[7]=n/10+48;
    displayT[8]=n%10+48;
}

void delaylcd(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    //function set
  delaylcd(1) ;
  lcd_wcmd(0x38) ;    //function set
  delaylcd(1) ;
  lcd_wcmd(0x08) ;    //display on/off
  delaylcd(1) ;
  lcd_wcmd(0x01) ;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lcd(1) ;
  lcd_wcmd(0x06) ;    //entry mode set
  delaylcd(1) ;
  lcd_wcmd(0x0c) ;    //entry mode set
  delaylcd(1) ;
}
/*---------------
函数名称:display()
功能 :在LCD上显示数组的数据
说明 :先写显示地址,后写显示数据
调用 :lcd_wcmd(), lcd_pos()
入口参数:pos 写入的位置,q指向要写入的数据所在的数组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lay(uchar pos, uchar *q)
{
  uchar i ;
    delaylcd(1) ;
  lcd_pos(pos) ;
  for(i=0 ;i<16;i++)
  {
     lcd_wdat(*q) ;
     q++ ;
      delaylcd(10) ;
  }
}
void lcd_sef_chr()//自定义字符
{
lcd_wcmd(0x40); //"01 000 000"  第1行地址 (D7D6为地址设定命令形式 D5D4D3为字符存放位置(0--7),D2D1D0为字符行地址(0--7))
    lcd_wdat(0x07); //"XXX 11111" 第1行数据(D7D6D5为XXX,表示为任意数(一般用000),D4D3D2D1D0为字符行数据(1-点亮,0-熄灭)
lcd_wcmd(0x41); //"01 000 001"  第2行地址
    lcd_wdat(0x05); //"XXX 10001" 第2行数据
lcd_wcmd(0x42); //"01 000 010"  第3行地址
    lcd_wdat(0x07); //"XXX 10101" 第3行数据
lcd_wcmd(0x43); //"01 000 011"  第4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10001" 第4行数据
lcd_wcmd(0x44); //"01 000 100"  第5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11111" 第5行数据
lcd_wcmd(0x45); //"01 000 101"  第6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01010" 第6行数据
lcd_wcmd(0x46); //"01 000 110"  第7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11111" 第7行数据
lcd_wcmd(0x47); //"01 000 111"  第8行地址
    lcd_wdat(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
main()
{     lcd_init() ;     // 初始化LCD
  delaylcd(10) ;
      delay(10) ;
      lcd_wcmd(0x01) ;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lcd_wcmd(0x07) ;    //entry mode set
  delay(1) ;
      lcd_sef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号

  while(1)                 //"1234567890123456"
  {
     display(0x00,dis1) ;
     work_temp(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lcd_pos(0x41) ; lcd_wdat('+');
     lcd_pos(0x42) ; lcd_wdat(displayT[1]);
     lcd_pos(0x43) ; lcd_wdat(displayT[2]);
     lcd_pos(0x44) ; lcd_wdat(displayT[3]);
     lcd_pos(0x45) ; lcd_wdat('.');
     lcd_pos(0x46) ; lcd_wdat(displayT[5]);
     lcd_pos(0x47) ; lcd_wdat(displayT[6]);
     lcd_pos(0x48) ; lcd_wdat(displayT[7]);
     lcd_pos(0x49) ; lcd_wdat(displayT[8]);
     lcd_pos(0x4a);
        lcd_wdat(dis_buf1[0]);
     lcd_pos(0x4b);
        lcd_wdat('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