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三相步进电极(C 语言程序)

楼主(2015-01-24):
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以及电机驱动器,所以编了个简单的程序,其实是改过来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喜欢交流的朋友也可以回帖.
这是l连接好的图片:
我用p1口的0、1、2、3分别接驱动器的+、PU、+、DR接线端,其中PU的脉冲提供了转速的变化,DR电平的改变决定了旋转方向下面给出程序,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到群里讨论。
#include <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uchar code FFW[4]={0xf5,0xf7,0xf5,0xf7} ;
uchar code REV[4]={0xfd,0xff,0xfd,0xff} ;

sbit   K1    = P3^3 ;        //运行与停止
sbit   K2    = P3^2 ;        //设定圈数
sbit   K3    = P3^5 ;        //方向转换
sbit   K4    = P3^4 ;        //速率调整

sbit   BEEP = P2^4 ;        //蜂鸣器

sbit   LCD_RS = P2^6 ;
sbit   LCD_RW = P3^6 ;
sbit   LCD_EN = P2^7 ;

bit   on_off=0 ;             //运行与停止标志
bit   direction=1 ;          //方向标志
bit   rate_dr=1 ;            //速率标志
bit   snum_dr=1 ;            //圈数标志

uchar code   cdis1[ ] = {" STEPPING MOTOR "} ;
uchar code   cdis2[ ] = {"CONTROL   PROCESS"} ;
uchar code   cdis3[ ] = {"     STOP         "} ;
uchar code   cdis4[ ] = {"NUM:     RATE:    "} ;
uchar code   cdis5[ ] = {"   RUNNING        "} ;

uchar    m,v=0,q=0 ;

int    number=0,number1=0;
char    snum=1,snum1=1 ;        //预设定圈数
char    rate=1 ;                //预设定速率
char    data_temp,data_temp1,data_temp2 ;

/********************************************************/
/*
/* 延时t毫秒
/*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k ;
    while(t--)
    {
      for(k=0 ; k<125 ; k++)
      { }
    }
}

/********************************************************/
void delayB(uchar x)     //x*0.14MS
{
    uchar i ;
    while(x--)
    {
      for (i=0 ; i<13 ; i++)
      { }
    }
}

/********************************************************/
void beep()
{
    uchar j ;
    for (j=0 ;j<100 ;j++)
     {
      delayB(4)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170) ;
}

/********************************************************/
/*
/*检查LCD忙状态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
     LCD_RS = 0 ;
     LCD_RW = 1 ;
     LCD_EN = 1 ;
     delayNOP() ;
     result = (bit)(P0&0x80) ;
     LCD_EN = 0 ;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
     LCD_RS = 0 ;
     LCD_RW = 0 ;
     LCD_EN = 0 ;
     _nop_() ;
     _nop_() ;
     P0 = cmd ;
     delayNOP() ;
     LCD_EN = 1 ;
     delayNOP() ;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
     LCD_RS = 1 ;
     LCD_RW = 0 ;
     LCD_EN = 0 ;
     P0 = dat ;
     delayNOP() ;
     LCD_EN = 1 ;
     delayNOP() ;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void lcd_init()
{
     delay(30) ;
     lcd_w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
     lcd_wcmd(0x38) ;
     delay(5) ;
     lcd_wcmd(0x38) ;
     delay(5) ;

     lcd_wcmd(0x0c) ;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
     lcd_wcmd(0x06) ;       //移动光标
     delay(5) ;
     lcd_wcmd(0x01) ;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LCD1602初始显示子程序
/*
/********************************************************/
void   LCD_init_DIS()
{
      delay(10) ;                  //延时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
         m++ ;
       }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       //显示字符
         m++ ;
       }

       delay(1000) ;                //延时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3[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3[m]) ;
           m++ ;
         }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4[m] != '\0')
         {
           lcd_wdat(cdis4[m]) ;     //显示字符
           m++ ;
         }

         for(m=0 ;m<2 ;m++)
           {
        lcd_pos(0x0c+m) ;     //显示方向符号
              lcd_wdat(0x3e) ;
     }

}
/********************************************************/
/*
/*数据转换子程序
/*
/********************************************************/
void   data_conv()
{
      data_temp1=data_temp/10 ;        //高位
   if(data_temp1==0)
   {data_temp1=0x20 ;}              //高位为0不显示
      else
   {data_temp1=data_temp1+0x30 ;}

    data_temp2=data_temp%10 ;        //低位
      data_temp2=data_temp2+0x30 ;
}

/********************************************************/
/*
/*数据显示子程序
/*
/********************************************************/
void   data_dis()
{
     data_temp = snum ;         //显示圈数
     data_conv() ;
        lcd_pos(0x44) ;
        lcd_wdat(data_temp1) ;
        lcd_pos(0x45) ;
        lcd_wdat(data_temp2) ;

     data_temp = rate ;          //显示速率
     data_conv() ;
        lcd_pos(0x4d) ;
        lcd_wdat(data_temp1) ;
        lcd_pos(0x4e) ;
        lcd_wdat(data_temp2) ;
}
/********************************************************
/*
/* 显示运行方向符号
/*
/********************************************************/
void   motor_DR()
   {
        if(direction==1)            //正转方向标志
         { for(m=0 ;m<2 ;m++)
           {
       lcd_pos(0x0c+m) ;       //显示方向符号
             lcd_wdat(0x3e) ;
      }
    }
         else
          { for(m=0 ;m<2 ;m++)        //反转方向标志
            {
           lcd_pos(0x0c+m) ;      //显示方向符号
              lcd_wdat(0x3c) ;
      }
    }
   }

/********************************************************
/*
/* 显示运行状态
/*
/********************************************************/
void   motor_RUN()
{
       if(on_off==1)
     { TR0=1 ;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5[m] != '\0')
           { lcd_wdat(cdis5[m]) ;       //RUNNING
             m++ ;    }
             motor_DR() ;               //
     }
       else
     { TR0=0 ; P1 =0xf0 ;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3[m] != '\0')
           { lcd_wdat(cdis3[m]) ;       //STOP
             m++ ;    }
             motor_DR() ;               //
    snum=snum1 ;              //
    number1=0 ;               //清圈数计数器
          }
   }

/********************************************************
*
*   主程序
*
*********************************************************/

main()
{
          LCD_init_DIS() ;

    TMOD = 0x01 ;        //T0定时方式1
    TL0   = 0xee ;
    TH0   = 0xff ;
    EA    = 1 ;
    ET0   = 1 ;
    P1    = 0xf0 ;

    while(1)
     {
        if(K1==0)
     {
          beep() ;
       while(K1==0) ;        //等待键释放
       on_off=~on_off ;
          motor_RUN() ;
         }    //K1 end
/********************************************************/
       if(K2==0)
        {
       beep() ;
    if(snum_dr==1)
     { snum++ ;
         snum1=snum ;
       if(snum==10)
             { snum_dr=~snum_dr ;}
     }
    else
      {snum-- ;
    snum1=snum ;
       if(snum==1)
    { snum_dr=~snum_dr ; }
      }

     } //K2   end
/********************************************************/
         if(K3==0)
       {
       beep() ;
    direction=~direction ;
          motor_DR() ;
       }//K3 end

/********************************************************/
         if(K4==0)
        {
       beep() ;
    if(rate_dr==1)
     { rate++ ;
       if(rate==10)
             { rate_dr=~rate_dr ;}
     }
     else
      {
       rate-- ;
       if(rate==1)
    { rate_dr=~rate_dr ; }
      }
   } //K4 end

/********************************************************/
       if(number1==snum1)    //与设定圈数是否相等
      { number1=0 ;
          on_off=0 ;
          TR0=0 ;
         snum=snum1 ;
         P1 =0xf0 ;
     motor_RUN() ;
     }
          data_dis() ;
}   // while(1) end
}   //main end

/********************************************************/
/*
/*   定时器 0 中断
/*
/********************************************************/

void   motor_onoff()   interrupt   1
{
        TL0   = 0xff ;
        TH0   = 0xff ;
        q++ ;
     if(q < rate)
         { return ; }
else
        { q=0 ;
        number++ ;                   //脉冲计数

         if(number==800)               //2*4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 snum-- ;
            number=0 ;
            number1++ ;
     }           //电机转动圈数

          if(direction==1)             //方向标志
          { if(v<4)
            {P1 = FFW[v] ;v++ ;}        //取数据,正转
            if(v==4)
            { v=0 ; }
          }

          else
          { if(v<4)
            {P1 = REV[v] ;v++ ;}        //取数据,反转
          if(v==4)
            { v=0 ; }

   }

     }
}

以上程序本人运行正常。

网友A(2015-04-14):
很有用处的帖子,先收藏了

网友B(2015-06-15):
驱动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我也准备做个反馈程序用到步进电机,到时候向你请教。

网友D(2016-08-23):
怎么1602液晶不显示转速和方向?????????????????????

网友E(2017-11-24):
三相步进电机我买错了2个,没找到驱动就一直放,现在变废铁啦

网友F(2019-03-17):
楼主  你好单片机接到什么电器来控制电机的可以讲解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