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闹钟万年历(asm汇编程序)

楼主(2015-01-24):
;/********************************************************************************
;按K1,依次进入闹钟功能,闹钟时间,年,月,日和时,分,秒模式,直致退出设置状态 *
;按K2,调整是否起用闹钟和调节闹钟时,分,秒,年,月,日,时间的时,分,秒的数字 *
;闹钟响时,按K2 即可停止闹钟的声响 *
;正常状态,上排最前面显示一自定义字符,下排最前面闪动"crasy" *
;设置状态,LCD 上排最前面显示"P",下排最前面设置闹钟时显示"alarm:",其他显示"time:" *
;闹钟启用时,在LCD 下排中间显示一小喇叭,闹钟禁用时,无此小喇叭 *
;年代变化2000--2099,星期自动转换 *
;**************变量的定义*****************
RS BIT P2.0 ;LCD 数据/命令选择端(H/L)
RW BIT P2.1 ;LCD读/写选择端(H/L)
EP BIT P2.2 ;LCD 使能控制
PRE BIT P1.7 ;调整键(K1)
ADJ BIT P1.6 ;调整键(K2)
SPK BIT P3.7 ;闹钟声音输出口
YEAR DATA 18H ;年,月,日变量
MONTH DATA 19H
DATE DATA 1AH
WEEK DATA 1BH
HOUR DATA 1CH ;时,分,秒,百分之一秒变量
MIN DATA 1DH
SEC DATA 1EH
SEC100 DATA 1FH
HOUR_ARM DATA 20H ;闹钟时,分,秒,变量
MIN_ARM DATA 21H
SEC_ARM DATA 22H
STATE DATA 23H
ALARM BIT STATE.0 ;闹钟是否启用标志1--启用,0--禁止
LEAP BIT STATE.1 ;是否闰年标志1--闰年,0--平年
KEY_S DATA 24H ;当前扫描键值
KEY_V DATA 25H ;上次扫描键值
DIS_BUF_U0 DATA 26H ;LCD 上排显示缓冲区
DIS_BUF_U1 DATA 27H
DIS_BUF_U2 DATA 28H
DIS_BUF_U3 DATA 29H
DIS_BUF_U4 DATA 2AH
DIS_BUF_U5 DATA 2BH
DIS_BUF_U6 DATA 2CH
DIS_BUF_U7 DATA 2DH
DIS_BUF_U8 DATA 2EH
DIS_BUF_U9 DATA 2FH
DIS_BUF_U10 DATA 30H
DIS_BUF_U11 DATA 31H
DIS_BUF_U12 DATA 32H
DIS_BUF_U13 DATA 33H
DIS_BUF_U14 DATA 34H
DIS_BUF_U15 DATA 35H
DIS_BUF_L0 DATA 36H ;LCD 下排显示缓冲区
DIS_BUF_L1 DATA 37H
DIS_BUF_L2 DATA 38H
DIS_BUF_L3 DATA 39H
DIS_BUF_L4 DATA 3AH
DIS_BUF_L5 DATA 3BH
DIS_BUF_L6 DATA 3CH
DIS_BUF_L7 DATA 3DH
DIS_BUF_L8 DATA 3EH
DIS_BUF_L9 DATA 3FH
DIS_BUF_L10 DATA 40H
DIS_BUF_L11 DATA 41H
DIS_BUF_L12 DATA 42H
DIS_BUF_L13 DATA 43H
DIS_BUF_L14 DATA 44H
DIS_BUF_L15 DATA 45H
FLAG DATA 46H ;标识调整状态 0-闹钟功能,1-闹钟时,2-闹钟分,3-闹钟秒
;4-年,5-月,6-日,7-时,8-分,9-秒,10-退出调整。
DIS_H DATA 47H
DIS_M DATA 48H
DIS_S DATA 49H
DIS_S0 DATA 4AH
DIS_S1 DATA 4BH
DIS_S2 DATA 4CH
DIS_S3 DATA 4DH
DIS_S4 DATA 4EH
DIS_S5 DATA 4FH
;******************初始化***********************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TIMER0
ORG 001BH
LJMP TIMER1
ORG 0100H
START: MOV SP,#60H
MOV R0,#18H
MOV A,#00H
MEM_INI: MOV @R0,A
INC R0
CJNE R0,#5FH,MEM_INI
LCALL DELAY_5ms ;初始化LCD
MOV R0,#38H ;设置LCD 为16X2 显示,5X7 点阵,八位数据接口
LCALL LCD_WCMD
LCALL DELAY_5ms
MOV R0,#0CH ;设置LCD 开显示及光标形式(光标不闪烁,不显示"-")
LCALL LCD_WCMD
LCALL DELAY_5ms
MOV R0,#06H ;LCD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光标地址指针加1,整屏显示不移动)
LCALL LCD_WCMD
LCALL DELAY_5ms
MOV R0,#01H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LCALL LCD_WCMD
LCALL DELAY_5ms
;第一自定义字符:
MOV R0,#40H
LCALL lcd_wcmd ;"01 000 000"第1 行地址 (D7D6 为地址设定命令形式 D5D4D3 为字符存放位置
MOV R0,#1FH
LCALL lcd_wdat ;"XXX 11111"第1 行数据(D7D6D5 为XXX,表示为任意数(一般用000),
MOV R0,#41H
LCALL lcd_wcmd ;"01 000 001"第2 行地址
MOV R0,#11H
LCALL lcd_wdat ;"XXX 10001"第2 行数据
MOV R0,#42H
LCALL lcd_wcmd ;"01 000 010"第3 行地址
MOV R0,#15H
LCALL lcd_wdat ;"XXX 10101"第3 行数据
MOV R0,#43H
LCALL lcd_wcmd ;"01 000 011"第4 行地址
MOV R0,#11H
LCALL lcd_wdat ;"XXX 10001"第4 行数据
MOV R0,#44H
LCALL lcd_wcmd ;"01 000 100"第5 行地址
MOV R0,#1FH
LCALL lcd_wdat ;"XXX 11111"第5 行数据
MOV R0,#45H
LCALL lcd_wcmd ;"01 000 101"第6 行地址
MOV R0,#0AH
LCALL lcd_wdat ;"XXX 01010"第6 行数据
MOV R0,#46H
LCALL lcd_wcmd ;"01 000 110"第7 行地址
MOV R0,#1FH
LCALL lcd_wdat ;"XXX 11111"第7 行数据
MOV R0,#47H
LCALL lcd_wcmd ;"01 000 111"第8 行地址
MOV R0,#00H
LCALL lcd_wdat ;"XXX 00000"第8 行数据
;第二个自定义字符:
MOV R0,#48H
LCALL lcd_wcmd ;"01 001 000"第1 行地址
MOV R0,#01H
LCALL lcd_wdat ;"XXX 00001"第1 行数据
MOV R0,#49H
LCALL lcd_wcmd ;"01 001 001"第2 行地址
MOV R0,#1BH
LCALL lcd_wdat ;"XXX 11011"第2 行数据
MOV R0,#4AH
LCALL lcd_wcmd ;"01 001 010"第3 行地址
MOV R0,#1DH
LCALL lcd_wdat ;"XXX 11101"第3 行数据
MOV R0,#4BH
LCALL lcd_wcmd ;"01 001 011"第4 行地址
MOV R0,#19H
LCALL lcd_wdat ;"XXX 11001"第4 行数据
MOV R0,#4CH
LCALL lcd_wcmd ;"01 001 100"第5 行地址
MOV R0,#1DH
LCALL lcd_wdat ;"XXX 11101"第5 行数据
MOV R0,#4DH
LCALL lcd_wcmd ;"01 001 101"第6 行地址
MOV R0,#1BH
LCALL lcd_wdat ;"XXX 11011"第6 行数据
MOV R0,#4EH
LCALL lcd_wcmd ;"01 001 110"第7 行地址
MOV R0,#01H
LCALL lcd_wdat ;"XXX 00001"第7 行数据
MOV R0,#4FH
LCALL lcd_wcmd ;"01 001 111"第8 行地址
MOV R0,#00H
LCALL lcd_wdat ;"XXX 00000"第8 行数据
MOV YEAR,#5 ;置年初值
MOV MONTH,#1 ;置月初值
MOV DATE,#1 ;置日初值
MOV DIS_S0,#43H ;"C"
MOV DIS_S1,#72H ;"r"
MOV DIS_S2,#61H ;"a"
MOV DIS_S3,#73H ;"s"
MOV DIS_S4,#79H ;"y"
MOV DIS_S5,#20H ;" "
MOV R1,#00H ;显示一自定义字符
LCALL WEEK_PRO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屏显初始化
;*********************主程序*********************
MAIN: MOV IE,#8AH ;CPU 开中断,Timer0,Timer1 开中断
MOV TMOD,#11H ;Timer0,Timer1 工作于模式1, 16 位定时方式
MOV TH0,#0DCH ;Timer0 置10ms 定时初值
MOV TL0,#00H
MOV TH1,#0FFH ;Timer1 置闹钟声音初值
MOV TL1,#00H
SETB ALARM ;初始启动闹钟功能
CLR TR1 ;Timer1 禁止
SETB TR0 ;Timer0 启动
MOV KEY_V,#03H
MAIN_1: LCALL KEY_SCAN
MOV A,KEY_S
XRL A,KEY_V
JZ MAIN_1
LCALL DELAY_5ms
LCALL DELAY_5ms
LCALL KEY_SCAN
MOV A,KEY_S
XRL A,KEY_V
JZ MAIN_1
MOV KEY_V,KEY_S
MOV A,KEY_V
XRL A,#01H
JNZ MAIN_2
CLR TR0 ;进入调整状态,禁止Timer0
MOV IE,#00H ;CPU 禁止中断
LCALL KEY_PRE_PRO ;PRE 按键按下,调用PRE 按键处理程序
SJMP MAIN_1
MAIN_2: MOV A,KEY_V
XRL A,#02H
JNZ MAIN_1
LCALL KEY_ADJ_PRO ;ADJ 按键按下,调用PRE 按键处理程序
SJMP MAIN_1
;*******************按键扫描程序******************
KEY_SCAN: CLR A
MOV P1,#0FFH
MOV C,PRE
MOV ACC.1,C
MOV C,ADJ
MOV ACC.0,C
MOV KEY_S,A ;本次扫描键值存入KEY_S
RET
;**************PRE 按键处理程序*******************
KEY_PRE_PRO: INC FLAG
MOV R4,FLAG
CJNE R4,#1,KEY_PRE_1 ;注意,该指令不改变操作
MOV R0,#0EH
LCALL LCD_WCMD ;显示光标"_",整个光标不闪烁
MOV DIS_S0,#61H ;"a"
MOV DIS_S1,#6cH ;"l"
MOV DIS_S2,#61H ;"a"
MOV DIS_S3,#72H ;"r"
MOV DIS_S4,#6dH ;"m"
MOV DIS_S5,#3aH ;":"
MOV R1,#50H ;"P"
MOV DIS_H,HOUR_ARM
MOV DIS_M,MIN_ARM
MOV DIS_S,SEC_ARM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更新屏显内容
MOV R0,#47H
LCALL LCD_POS ;使光标位于第一个调整项下
JMP KEY_PRE_E
KEY_PRE_1: CJNE R4,#2,KEY_PRE_2
MOV R0,#49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小时报警设置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2: CJNE R4,#3,KEY_PRE_3
MOV R0,#4C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分钟报警设置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3: CJNE R4,#4,KEY_PRE_4
MOV R0,#4F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秒时报警设置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4: CJNE R4,#5,KEY_PRE_5
MOV DIS_S0,#74H ;"t"
MOV DIS_S1,#69H ;"i"
MOV DIS_S2,#6dH ;"m"
MOV DIS_S3,#65H ;"e"
MOV DIS_S4,#3aH ;":"
MOV DIS_S5,#20H ;" "
MOV R1,#50H ;"P"
MOV DIS_H,HOUR
MOV DIS_M,MIN
MOV DIS_S,SEC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更新屏显内容
MOV R0,#05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年调整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5: CJNE R4,#6, KEY_PRE_6
MOV R0,#08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月调整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6: CJNE R4,#7,KEY_PRE_7
MOV R0,#0b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日调整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7: CJNE R4,#8,KEY_PRE_8
MOV R0,#49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时调整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8: CJNE R4,#9,KEY_PRE_9
MOV R0,#4c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分调整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9: CJNE R4,#10,KEY_PRE_10
MOV R0,#4fH
LCALL LCD_POS ;光标置秒调整位置
JMP KEY_PRE_E
KEY_PRE_10: MOV FLAG,#0 ;FLAG 到11,就清零
MOV R0,#0CH
LCALL LCD_WCMD ;设置LCD 开显示及光标不闪烁,不显示"-"
MOV R0,#01H
LCALL LCD_WCMD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MOV IE,#8AH ;CPU 开中断,TIMER0,TIMER1 开中断
SETB TR0 ;启动TIMER0
KEY_PRE_E:
RET
;**************ADJ 按键处理程序*******************
KEY_ADJ_PRO: MOV R5,FLAG
CJNE R5,#0,KEY_ADJ_0 ;FLAG=0,如果有闹钟声音,就停止闹钟声音
MOV C,TR1
JNC KEY_ADJ_A
CLR TR1
KEY_ADJ_A: JMP KEY_ADJ_E
KEY_ADJ_0: CJNE R5,#1,KEY_ADJ_1 ;FLAG=1,调整是否启用闹钟
CPL ALARM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7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1: CJNE R5,#2,KEY_ADJ_2 ;FLAG=2,调整闹钟时
INC HOUR_ARM
MOV A,HOUR_ARM
CJNE A,#24,KEY_ADJ_1_1
MOV HOUR_ARM,#0
KEY_ADJ_1_1: MOV DIS_H,HOUR_ARM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9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2: CJNE R5,#3,KEY_ADJ_3 ;FLAG=3,调整闹钟分
INC MIN_ARM
MOV A,MIN_ARM
CJNE A,#60,KEY_ADJ_2_1
MOV MIN_ARM,#0
KEY_ADJ_2_1: MOV DIS_M,MIN_ARM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C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3: CJNE R5,#4,KEY_ADJ_4 ;FLAG=4,调整闹钟秒
INC SEC_ARM
MOV A,SEC_ARM
CJNE A,#60,KEY_ADJ_3_1
MOV SEC_ARM,#0
KEY_ADJ_3_1: MOV DIS_S,SEC_ARM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F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4: CJNE R5,#5,KEY_ADJ_5 ;FLAG=5,调整年
INC YEAR
MOV A,YEAR
CJNE A,#100,KEY_ADJ_4_1
MOV YEAR,#0
KEY_ADJ_4_1: LCALL WEEK_PRO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05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5: CJNE R5,#6,KEY_ADJ_6 ;FLAG=6,调整月
INC MONTH
MOV A,MONTH
CJNE A,#13,KEY_ADJ_5_1
MOV MONTH,#1
KEY_ADJ_5_1: LCALL WEEK_PRO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08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6: CJNE R5,#7,KEY_ADJ_7 ;FLAG=7,调整日
INC DATE
MOV A,MONTH
XRL A,#2
JNZ KEY_ADJ_6_2 ;不是二月跳转
MOV A,DATE ;
MOV C,LEAP ;判断是否闰年
JC KEY_ADJ_6_1
XRL A,#29 ;平年二月日期28 天
JNZ KEY_ADJ_6_5
JMP KEY_ADJ_6_4
KEY_ADJ_6_1: XRL A,#30 ;闰年二月日期29 天
JNZ KEY_ADJ_6_5
JMP KEY_ADJ_6_4 ;跳转到月处理
KEY_ADJ_6_2: MOV A,MONTH
XRL A,#4
JZ KEY_ADJ_6_3
MOV A,MONTH
XRL A,#6
JZ KEY_ADJ_6_3
MOV A,MONTH
XRL A,#9
JZ KEY_ADJ_6_3
MOV A,MONTH
XRL A,#11
JZ KEY_ADJ_6_3
MOV A,DATE
XRL A,#32 ;大月日期31 天
JNZ KEY_ADJ_6_5
JMP KEY_ADJ_6_4
KEY_ADJ_6_3: MOV A,DATE
XRL A,#31 ;小月日期30 天
JNZ KEY_ADJ_6_5
KEY_ADJ_6_4: MOV DATE,#1
KEY_ADJ_6_5: LCALL WEEK_PRO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0B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7: CJNE R5,#8,KEY_ADJ_8 ;FLAG=8,调整时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KEY_ADJ_7_1
MOV HOUR,#0
KEY_ADJ_7_1: MOV DIS_H,HOUR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9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8: CJNE R5,#9,KEY_ADJ_9 ;FLAG=9,调整分
INC MIN
MOV A,MIN
CJNE A,#60,KEY_ADJ_8_1
MOV MIN,#0
KEY_ADJ_8_1: MOV DIS_M,MIN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C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9: CJNE R5,#10,KEY_ADJ_E ;FLAG=10,调整秒
INC SEC
MOV A,SEC
CJNE A,#60,KEY_ADJ_9_1
MOV SEC,#0
KEY_ADJ_9_1: MOV DIS_S,SEC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MOV R0,#4FH
LCALL LCD_POS
JMP KEY_ADJ_E
KEY_ADJ_E:
RET
;***************Timer0 定时中断程序*****************
TIMER0: MOV TH0,#0DCH
MOV TL0,#00H
INC SEC100
MOV A,SEC100
CJNE A,#100,TIMER0_E
MOV SEC100,#0
LCALL TIME_PRO
MOV A,SEC ;"51C51 显示1 秒钟,消失一秒种,形成闪动
ANL A,#01
JZ TIMER0_1
MOV DIS_S0,#20H ;" "
MOV DIS_S1,#20H ;" "
MOV DIS_S2,#20H ;" "
MOV DIS_S3,#20H ;" "
MOV DIS_S4,#20H ;" "
MOV DIS_S5,#20H ;" "
SJMP TIMER0_2
TIMER0_1:
MOV DIS_S0,#43H ;"C"
MOV DIS_S1,#72H ;"r"
MOV DIS_S2,#61H ;"a"
MOV DIS_S3,#73H ;"s"
MOV DIS_S4,#79H ;"y"
MOV DIS_S5,#20H ;" "
TIMER0_2: MOV R1,#00H
MOV DIS_H,HOUR
MOV DIS_M,MIN
MOV DIS_S,SEC
LCALL UPDATE_BUF
LCALL DISPLAY_PRO
TIMER0_E:
RETI
;***********Timer1 定时中断程序******************
TIMER1: MOV TH1,#0FFH
MOV TL1,#00H
CPL SPK
RETI
;**************时间日期处理函数******************
TIME_PRO: INC SEC ;秒处理
MOV A,SEC
CJNE A,#60,TIME_PRO_A
MOV SEC,#0
INC MIN ;分处理
MOV A,MIN
CJNE A,#60,TIME_PRO_A
MOV MIN,#0
INC HOUR ;时处理
MOV A,HOUR
CJNE A,#24,TIME_PRO_A
MOV HOUR,#0
INC DATE ;日处理(日处理要考虑是否闰年,大月,小月)
MOV A,MONTH
XRL A,#2
JNZ TIME_PRO_D2 ;不是二月,转TIME_PRO_D2
MOV A,DATE ;
MOV C,LEAP ;判断是否闰年
JC TIME_PRO_D1
XRL A,#29 ;平年二月日期28 天
JNZ TIME_PRO_W
SJMP TIME_PRO_M ;跳转到月处理
TIME_PRO_D1: XRL A,#30 ;闰年二月日期29 天
JNZ TIME_PRO_W
SJMP TIME_PRO_M ;跳转到月处理
TIME_PRO_D2: MOV A,MONTH
XRL A,#4
JZ TIME_PRO_D3
MOV A,MONTH
XRL A,#6
JZ TIME_PRO_D3
MOV A,MONTH
XRL A,#9
JZ TIME_PRO_D3
MOV A,MONTH
XRL A,#11
JZ TIME_PRO_D3
MOV A,DATE
XRL A,#32 ;大月日期31 天
JNZ TIME_PRO_W
SJMP TIME_PRO_M ;跳转到月处理
TIME_PRO_D3: MOV A,DATE
XRL A,#31 ;小月日期30 天
JNZ TIME_PRO_W
TIME_PRO_M: MOV DATE,#1
INC MONTH ;月处理
MOV A,MONTH
CJNE A,#13,TIME_PRO_W
MOV MONTH,#1
INC YEAR ;年处理
MOV A,YEAR
CJNE A,#100,TIME_PRO_W
MOV YEAR,#0
TIME_PRO_W: LCALL WEEK_PRO ;星期处理
TIME_PRO_A: JNB ALARM,TIME_PRO_E ;alarm=0,闹钟功能禁用,不判断闹钟时间是否到
MOV A,SEC
CJNE A,SEC_ARM,TIME_PRO_E ;alarm=1,闹钟功能启用,判断秒
MOV A,MIN
CJNE A,MIN_ARM,TIME_PRO_E ;alarm=1,闹钟功能启用,判断分
MOV A,HOUR
CJNE A,HOUR_ARM,TIME_PRO_E ;alarm=1,闹钟功能启用,判断时
SETB TR1 ;闹钟时间到,启动Timer1(TR1=1)
TIME_PRO_E:
RET
;**********星期自动运算函数*********************
;星期运算常数W(5 或6)
;闰年的数目L(0--99 年:L=YEAR/4 整除)
;年数YEAR
;月参变数MONTH_TAB(0,3,3,6,1,4,6,2,5,0,3,5)
;日期DATE
;星期数=(W+L+YEAR+MONTH_TAB+DATE)%7 (求余)
WEEK_PRO: MOV A,MONTH ;确定星期运算常数W
XRL A,#1
JZ WEEK_PRO_1
MOV A,MONTH
XRL A,#2
JZ WEEK_PRO_1
SJMP WEEK_PRO_2
WEEK_PRO_1: LCALL LEAP_PRO
MOV C,LEAP
JNC WEEK_PRO_2
MOV R3,#5
SJMP WEEK_PRO_3
WEEK_PRO_2: MOV R3,#6
WEEK_PRO_3: MOV A,YEAR ;计算闰年的数目L
MOV B,#4
DIV AB
ADD A,R3 ;W+L
MOV R3,A
MOV A,YEAR
ADD A,R3 ;(W+L)+YEAR
MOV R3,A
MOV DPTR,#MONTH_TAB
MOV A,MONTH
MOVC A,@A+DPTR
ADD A,R3 ;(W+L+YEAR)+MONTH_TAB
MOV R3,A
MOV A,DATE
ADD A,R3 ;(W+L+YEAR+MONTH_TAB+DATE)
MOV B,#7
DIV AB ;余数即为星期数
MOV WEEK,B
RET
;**********闰年的判断函数*********************
;闰年的条件:年(YEAR)能被4 整除、但不能被100 整除;或者被400 整除。
;如果我们只考虑(00--99),则只需考虑年(YEAR)能被4 整除即可。
LEAP_PRO: MOV A,YEAR
MOV B,#4
DIV AB
MOV A,B
JZ LEAP_PRO_1 ;能被4整除
CLR LEAP ;平年,清零LEAP
LJMP LEAP_PRO_E
LEAP_PRO_1: SETB LEAP ;闰年,置位LEAP
LEAP_PRO_E:
RET
;**********更新显示缓冲区********************
;入口R1,
UPDATE_BUF: MOV DIS_BUF_U0,R1 ;调整时,"P",正常工作,显示一自定义字符
MOV DIS_BUF_U1,#20H ;空格
MOV DIS_BUF_U2,#32H ;"2"
MOV DIS_BUF_U3,#30H ;"0"
MOV A,YEAR ;更新年数据
MOV B,#10
DIV AB
ADD A,#48 ;二进制转换为ASCMA 码
MOV DIS_BUF_U4,A
MO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U5,A
MOV DIS_BUF_U6,#2DH ;"-"
MOV A,MONTH ;更新月数据
MOV B,#10
DI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U7,A
MO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U8,A
MOV DIS_BUF_U9,#2DH ;"-"
MOV A,DATE ;更新日数据
MOV B,#10
DI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U10,A
MO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U11,A
MOV DIS_BUF_U12,#20H;空格
MOV B,WEEK ;更新星期数据
MOV A,#3
MUL AB
MOV B,A
MOV DPTR,#WEEK_TAB
MOVC A,@A+DPTR
MOV DIS_BUF_U13,A
MOV A,B
INC A
MOVC A,@A+DPTR
MOV DIS_BUF_U14,A
MOV A,B
INC A
INC A
MOVC A,@A+DPTR
MOV DIS_BUF_U15,A
MOV A,DIS_S0
MOV DIS_BUF_L0,A
MOV A,DIS_S1
MOV DIS_BUF_L1,A
MOV A,DIS_S2
MOV DIS_BUF_L2,A
MOV A,DIS_S3
MOV DIS_BUF_L3,A
MOV A,DIS_S4
MOV DIS_BUF_L4,A
MOV A,DIS_S5
MOV DIS_BUF_L5,A
MOV DIS_BUF_L6,#20H ;空格
MOV C,ALARM
JC UPDATE_BUF_1
MOV DIS_BUF_L7,#20H ;闹钟禁用时,显示空格
SJMP UPDATE_BUF_2
UPDATE_BUF_1: MOV DIS_BUF_L7,#01H ;闹钟启用时,显示小喇叭
UPDATE_BUF_2: MOV A,DIS_H
MOV B,#10
DI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L8,A
MO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L9,A
MOV DIS_BUF_L10,#3AH;":"
MOV A,DIS_M
MOV B,#10
DI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L11,A
MO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L12,A
MOV DIS_BUF_L13,#3AH;":"
MOV A,DIS_S
MOV B,#10
DI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L14,A
MOV A,B
ADD A,#48
MOV DIS_BUF_L15,A
RET
;************显示处理程序*********************
DISPLAY_PRO: MOV R0,#00H
LCALL LCD_POS
MOV R0,DIS_BUF_U0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2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3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4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5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6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7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8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9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0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1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2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3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4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U15
LCALL LCD_WDAT
MOV R0,#40H
LCALL LCD_POS
MOV R0,DIS_BUF_L0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2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3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4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5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6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7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8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9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0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1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2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3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4
LCALL LCD_WDAT
MOV R0,DIS_BUF_L15
LCALL LCD_WDAT
RET
;**********LCD忙标志BF 测试程序**************
BF_TEST: PUSH ACC ;保护ACC 数据
CLR RS ;RS=0
SETB RW ;RW=1
SETB EP ;E=高电平
NOP
NOP
NOP
NOP
MOV P0,#0FFH ;将p0 口置1,保证后面数据正确读入(由 P0 口结构决定)
WT_BF: NOP ;
JB P0.7,WT_BF ;DB7=0 LCD 控制器空闲,DB7=1 LCD 控制器忙
CLR EP
POP ACC ;释放ACC 数据
RET
;**********LCD指令写入程序******************
;程序入口:R0
LCD_WCMD: LCALL BF_TEST ;检测忙标志
CLR RS
CLR RW
CLR EP
NOP
NOP
MOV P0,R0
NOP
NOP
NOP
NOP
SETB EP
NOP
NOP
NOP
NOP
CLR EP
RET
;**********LCD数据写入程序****************
;程序入口:R0
LCD_WDAT: LCALL BF_TEST ;检测忙标志
SETB RS
CLR RW
CLR EP
NOP
NOP
MOV P0,R0
NOP
NOP
NOP
NOP
SETB EP
NOP
NOP
NOP
NOP
CLR EP
RET
;**********LCD数据指针位置子程序**************
;程序入口:R0
LCD_POS: MOV A,R0
ORL A,#80H
MOV R0,A
LCALL LCD_WCMD
RET
;**********延时约5ms 子程序********************
;晶振f=11.0592Mhz
;延时时间=(1+(1+2*100+2)*25)*12/11.0592=5507us(约5ms)
DELAY_5ms: MOV R7,#25
DELAY1: MOV R6,#100
DELAY2: DJNZ R6,DELAY2
DJNZ R7,DELAY1
RET
;***********星期自动运算月参变数**************
MONTH_TAB: DB 0
DB 0
DB 3
DB 3
DB 6
DB 1
DB 4
DB 6
DB 2
DB 5
DB 0
DB 3
DB 5
WEEK_TAB: DB 'S','U','N'
DB 'M','O','N'
DB 'T','U','E'
DB 'W','E','D'
DB 'T','H','U'
DB 'F','R','I'
DB 'S','A','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