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如何让windows 将arduino-leonardo识别成游戏控制器

楼主(2015-01-24):
如题,如何让windows 将arduino-leonardo识别成游戏控制器呢?想用arduino-leonardo制作一个用于模拟飞行的游戏摇杆,如果不被windows识别为游戏控制器的话,无法接入到游戏里面。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9-04-16):
https://github.com/MHeironimus/ArduinoJoystickLibrary
去上面github上下载arduino的jotstick库,然后按照示例编程,烧入后就可以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