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大神给一8个独立按键单独控制的C程序

楼主(2015-01-25):
  要求用8个按键控制PO口.按一下一个按键P0口输出一个低电平。再按 一下P0口输出高电平 独立控制 (简单的说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分给控制 求大神帮忙 给个程序 谢谢!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多指教一点!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1^0;
sbit Key1 = P3^4;

uchar T0RH = 0;
uchar T0RL = 0;
uchar Downcnt = 0;
uchar backup = 1;
uchar keysta = 1;
uchar num = 0;

void ConfigTimer0(uint ms);

void main()
{
        EA = 1;
        ConfigTimer0(1);
        while(1)
        {
                if(backup!=keysta)
                {
                        if(backup!=0)
                        {
                                num++;;
                                if(num==1)
                                        LED1 = 0;
                                if(num==2)
                                {
                                        LED1 = 1;
                                        num = 0;
                                }
                        }
                        backup = keysta;
                }
        }
}

void ConfigTimer0(uint ms)
{
        unsigned long temp;
        temp = 11059200/12;
        temp = temp*ms/1000;
        temp = 65536 - temp;
        T0RH = (uchar)(temp>>8);
        T0RL = (uchar)te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TR0 = 1;
        ET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buff = 0XFF;
        TH0 = T0RH;
        TL0 = T0RL;
        buff = buff<<1|Key1;
        if(buff==0X00)
        {
                keysta = 0;
        }
        else if(buff==0XFF)
        {
                keysta = 1;
        }
        else
        { }
}
这是一个按键的,八个按键可采用数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