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就帮助~

楼主(2015-01-26):
小弟刚刚上大一 学的电气自动化专业 打算自学单片机 但是刚起步就受挫。。 下面两张图分别是我用的keil版本和我遇到的困难 我在选择了生成HEX文件选项后 打算再编译一遍让它生成 可是他一直显示正在编译 很久很久都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我操作问题还是软件自身问题。。。 小弟是新手 希望各位大哥能够引导一下我~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重新换个编译软件 试试

网友B:
好象没有选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个编译软件 试试

我换了个试试 能生成HEX文件了 但是我又遇到个问题。。。  怎么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

网友A:
用一个下载软件啊   http://www.cr173.com/soft/37707.html 这里有先去下载把  选择对你的芯片型号 选对串口 打开文件里面 找到你的HEX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