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的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5-01-26):
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用的定时器是哪个?可以用定时器0吗?为什么我用定时器0的时候不行,而用定时器1就可以呢?

网友A:
这个可以看器件的手册啊

网友B(2015-03-09):
用外部的

网友C:
e用处不同可以看一下手册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E: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