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基于51的6层电梯的控制器,遇到瓶颈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1-26):
6层电梯,梯内6个按键,外部10个按键,步进电机模拟电梯,7段数码管显示楼层,基本功能可以实现,但想实现“不可逆呼叫相应”的功能,即上升时只响应外部上升响应,下降时只响应外部下降响应,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仿真不出来。请各位高手、大神指教,小弟第一次发帖..多多包涵~
贴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k1=P0^0;     //内部按键×6个
sbit k2=P0^1;
sbit k3=P0^2;
sbit k4=P0^3;
sbit k5=P0^4;
sbit k6=P0^5;
sbit LedUp=P0^6;   //上升指示灯
sbit LedDown=P0^7;   //下降指示灯

sbit up1=P2^0;    //外部按键×10个
sbit up2=P2^1;
sbit down2=P2^2;
sbit up3=P2^3;
sbit down3=P2^4;
sbit up4=P2^5;
sbit down4=P2^6;
sbit up5=P2^7;
sbit down5=P1^0;
sbit down6=P1^1;

sbit d11=P1^2;          //控制电机的4个输入口+PWM口
sbit d12=P1^3;
sbit d21=P1^4;
sbit d22=P1^5;
sbit pwm1=P1^6;
sbit pwm2=P1^7;
void DianTiKey();  //内部按键扫描
void OutKey();   //外部按键扫描
void Xiangying();  //响应状态判断
void Dianji();      //电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KeyValueOld;   //内部按键上次值
char KeyValueOOld;  //外部按键上次值
char NowFloor;   //当前所在楼层
char KeyValue;   //电梯内部按键暂存值
char KeyValueO;   //电梯外部按键暂存值
char KeyValueX;
char t;     //电梯 运行/停止标/上升/下降 志位  t=0电梯没有运行  t=11电梯在上升 t=10电梯下降
char temp1;
char temp2;
uchar code play[]={0xff,0x9f,0x25,0x0d,0x99,0x49,0x40};//{0xff,0xd7,0x32,0x92,0xd4,0x98,0x18};;  //串口显示字型码
unsigned int TimeValue;  // 定时器计数
char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 unsigned int i;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TimeValue=0;
TR0=1;
while(TimeValue<a)
{
  DianTiKey();   //多人电梯功能添加部分
}
TR0=0;
}
void DianTiKey()     //内部电梯按键扫描函数
{
if(t==11)
{
  switch(~P0)
  {
  case 0x01:KeyValue=1;break;
  case 0x02:KeyValue=2;break;
  case 0x04:KeyValue=3;break;
  case 0x08:KeyValue=4;break;
  case 0x10:KeyValue=5;break;
  case 0x20:KeyValue=6;break;
  case 0x40:break;
  case 0x80:break;
  }
}

else if(t==0)
{
  switch(~P0)
  {
  case 0x01:KeyValue=1;break;//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KeyValueX;};
  case 0x02:KeyValue=2;break;
  case 0x04:KeyValue=3;break;
  case 0x08:KeyValue=4;break;
  case 0x10:KeyValue=5;break;
  case 0x20:KeyValue=6;break;
  case 0x40:break;
  case 0x80:break;
  }
}

}
void OutKey()    //外部电梯按键扫描函数
{
   if(t==0)
  {
   switch(~P2) //上升按键扫描
   {
    case 0x01:KeyValueO=1;break;//1楼呼叫上升
case 0x02:KeyValueO=2;break;//2楼呼叫上升
    case 0x08:KeyValueO=3;break;//3楼呼叫上升
    case 0x20:KeyValueO=4;break;//4楼呼叫上升
    case 0x80:KeyValueO=5;break;//5楼呼叫上升

    case 0x04:KeyValueO=2;break;//2楼呼叫下降
    case 0x10:KeyValueO=3;break;//3楼呼叫下降
    case 0x40:KeyValueO=4;break;//4楼呼叫下降
   }
   switch(~P1&0x03)
   {
    case 0x01:KeyValueO=5;break;//5楼呼叫下降
case 0x02:KeyValueO=6;break;//6楼呼叫下降
   }
  }
   if(t==11)
   {
   switch(~P2) //上升按键扫描
   {
    case 0x01:KeyValueX=1;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O=KeyValueX;};break;//1楼呼叫上升  //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KeyValueX;};
case 0x02:KeyValueX=2;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O=KeyValueX;};break;//2楼呼叫上升
    case 0x08:KeyValueX=3;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O=KeyValueX;};break;//3楼呼叫上升
    case 0x20:KeyValueX=4;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O=KeyValueX;};break;//4楼呼叫上升
    case 0x80:KeyValueX=5;if((KeyValueX>NowFloor)&&(KeyValueX<KeyValue)){KeyValueO=KeyValueX;};break;//5楼呼叫上升
    }
   }
   if(t==10)
   {
    switch(~P2) //上升按键扫描
   {
    case 0x04:KeyValueO=2;break;//2楼呼叫下降
    case 0x10:KeyValueO=3;break;//3楼呼叫下降
    case 0x40:KeyValueO=4;break;//4楼呼叫下降
   }
   switch(~P1&0x03)
   {
    case 0x01:KeyValueO=5;break;//5楼呼叫下降
case 0x02:KeyValueO=6;break;//6楼呼叫下降
   }
   }
}
void Xiangying()
{
  if(KeyValue!=KeyValueOld)   //内部状态判断
  {
    temp1=KeyValue-NowFloor;

     if(temp1>0)
     {
      t=11;    //上升标志位
      SBUF=play[++NowFloor];
   KeyValueOld=NowFloor;
      while(!TI);
      TI=0;
     //Dianji();
     }

     if(temp1<0)
     {
      t=10;    //下降标志位
      SBUF=play[--NowFloor];
   KeyValueOld=NowFloor;
      while(!TI);
      TI=0;
     //Dianji();
     }
  }
  if(KeyValueO!=KeyValueOOld)   //外部状态判断
  {
    temp2=KeyValueO-NowFloor;
  if(temp2>0)
  {
   t=11;
      SBUF=play[++NowFloor];
   KeyValueOOld=NowFloor;
      while(!TI);
      TI=0;
  }
  if(temp2<0)
  {
   t=10;
      SBUF=play[--NowFloor];
   KeyValueOOld=NowFloor;
      while(!TI);
      TI=0;
  }
  }
}

void Dianji()//驱动电机函数 ,动作一层楼
{
int i;
if(t==11)    //上升
  {
  if(temp1>0||temp2>0)
  {
   t=11;
   if(temp1>0){temp1--;}
   if(temp2>0){temp2--;}
   LedUp=0;
   LedDown=1;
   for(i=0;i<10;i++)
   {
    d11=1,d12=0,d21=0,d22=0;
    delay(5);
    d11=1,d12=1,d21=0,d22=0;
    delay(5);
    d11=0,d12=1,d21=0,d22=0;
    delay(5);
    d11=0,d12=1,d21=1,d22=0;
    delay(5);
    d11=0,d12=0,d21=1,d22=0;
    delay(5);
    d11=0,d12=0,d21=1,d22=1;
    delay(5);
    d11=0,d12=0,d21=0,d22=1;
    delay(5);
    d11=1,d12=0,d21=0,d22=1;
    delay(5);
   }
   d11=1,d12=1,d21=1,d22=1;
   delay(150);
  }
  }
// d11=1,d12=1,d21=1,d22=1;

// LedDown=1;
// LedUp=1;
else if(t==10)     //下降
{
  if(temp1<0||temp2<0)
  {
   t=10;
   if(temp1<0){temp1++;}
   if(temp2<0){temp2++;}
   LedDown=0;
   LedUp=1;
   for(i=0;i<10;i++)
  {
   d11=0,d12=0,d21=0,d22=1;
   delay(5);
   d11=0,d12=0,d21=1,d22=1;
   delay(5);
   d11=0,d12=0,d21=1,d22=0;
   delay(5);
   d11=0,d12=1,d21=1,d22=0;
   delay(5);
   d11=0,d12=1,d21=0,d22=0;
   delay(5);
   d11=1,d12=1,d21=0,d22=0;
   delay(5);
   d11=1,d12=0,d21=0,d22=0;
   delay(5);
   d11=1,d12=0,d21=0,d22=1;
   delay(5);
  }
  }
   d11=1,d12=1,d21=1,d22=1;
   delay(150);
}
}
void start()  //设定初始值
{
SCON=0X00;//串口工作在零模式
TMOD=0X01;
ET0=1;
EA=1;
TI=0;
NowFloor=1;
KeyValue=KeyValueO=KeyValueOOld=KeyValueOld=1;
pwm1=pwm2=1;
SBUF=play[1];
while(!TI);
TI=0;
temp1=temp2=0;
t=0;
}
void main()
{
start();
while(1)
{
  DianTiKey();  //内部按键扫描
  OutKey();   //外部按键扫描
  Xiangying();  //响应状态判断
  Dianji();      //电机函数
if((NowFloor==KeyValue)||(NowFloor==KeyValueO))  //当前楼层=呼叫楼层,到位后t置零,灭灯
{
   t=0;
   LedDown=1;
   LedUp=1;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TimeValue++;
}

Proteus接线图

楼主:
没人看程序吗?早上一起来问题还没想通..又要在宿舍孤军奋战调试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