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好无语,都是显示I5

楼主(2015-01-27):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DS12c887读回来的数据都是I5,时钟也不走

网友A(2016-06-02):
有,我也遇到了,你这是怎末解决的,用的是郭天祥的程序吗?

网友B(2016-09-18):
12c887没有接供电吧,里面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C(2017-09-19):
郭天祥的程序,仿真液晶显示I5,

网友D:
12c887,内置电池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郭天祥的程序,仿真液晶显示I5,

仿真液晶显示I5是因为DS12C887数据总线你没有添加网络标号,在DS12C887数据总线上添加AD[0..7],连接单片机P0口的8条线上添加网络标号AD0  AD1....AD7,就可以了。

网友E(2019-10-18):
引用 网友C:
仿真液晶显示I5是因为DS12C887数据总线你没有添加网络标号,在DS12C887数据总线上添加AD[0..7],连接单片 ...

你好,能详细说下吗?新人不懂,我的12c887也是I5状态

网友F(2021-01-27):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G:
是12887读出时序不正确,单片机给到LCD的数据就不对。 我用12887装了3个板都正常工作。这个IC的缺点就是需要的IO脚多,优点是走时很准。

网友H:
DS12c887的数据手册楼主看懂了吗?
DS12c887这么大的用量,难道都出现楼主的问题?
。。。
在仔细琢磨你自己的程序吧。

网友I:
12c887是并口的,控制信号和MC6800一致的,接51系列要注意RD,WR信号线。再者,这个芯片太老,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了。

网友J(2021-03-12):
引用 网友C:
仿真液晶显示I5是因为DS12C887数据总线你没有添加网络标号,在DS12C887数据总线上添加AD[0..7],连接单片 ...

我仿真也是这样,有时候显示15,有时候显示00,后来下载能用的程序,然后把里面的程序按照郭天祥讲的写,还是这样,

网友G:
我装了6个DS12C887, 其中有一个坏了,一直显示I5,其他5个都正常, 焊接电路板时候要取下时钟IC,可能是这个原因坏的. 缺点是管脚数多, IO电平是5V的. 单片机中只能找89C52来搭配配了. 优点是走时很准。

网友J:
把程序和仿真发上来,让大家研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