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动态显示乱码问题

楼主(2015-01-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3^0;
sbit WELA=P3^1;
uchar code HANG[]={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LIE_2[]=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3,0xE7,0x7E,0x3C,0x3C,0x7E,0xE7,0xC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d,i=0,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for(z=0;z<8;z++)
{
c=i+z;
DULA=1;
P1=HANG[z];
DULA=0;
delay(1);
WELA=1;
P1=LIE_2[c];
WELA=0;
delay(1);
}
i++;
if(i>=16)
i=0;
delay(1000);
}
}

网友A:
要看一下原理图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一下原理图的哦

没原理图就是3.0接了573  3.1也接了576  然后用P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