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和TL431规格书(中文)

楼主(2015-01-27):
UC3842和TL431规格书(中文)

    3脚ISENSE是电流传感端。在外围电路中,在功率开关管(如VMos管)的源极串接一个小阻值的取样电阻,将脉冲变压器的电流转换成电压,此电压送入3脚,控制脉宽。此外,当电源电压异常时,功率开关管的电流增大,当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1V时,UC3842就停止输出,有效地保护了功率开关管。     4脚RT/CT是定时端.锯齿波振荡器外接定时电容C和定时电阻R的公共端。
    5脚GND是接地。
    6脚OUT是输出端,此脚为图滕柱式输出,驱动能力是±lA。这种图腾柱结构对被驱动的功率管的关断有利,因为当三极管VTl截止时,VT2导通,为功率管关断时提供了低阻抗的反向抽取电流回路,加速功率管的关断。              7脚Vcc是电源。当供电电压低于+16V时,UC3824不工作,此时耗电在1mA以下。输入电压可以通过一个大阻值电阻从高压降压获得。芯片工作后,输入电压可在+10~+30V之间波动,低于+10V停止工作。工作时耗电约为15mA,此电流可通过反馈电阻提供。

  8脚VREF是基准电压输出,可输出精确的+5V基准电压,电流可达50mA。
    UV3842的电压调整率可达0.01%,工作频率为500kHz,启动电流小于1mA,输入电压为10~30V,基准电压为4.9~5.1V,工作温度为0~70℃,输出电流为1A。

网友A(2015-03-06):
还不知道网上买的TL431到底咋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