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STC单片机刚刚还能用,然后我忘了关电就下载程序,就不能用了,怎么办

楼主(2015-01-27):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注:我有成功过,现在打开开关那个红灯都不会亮了

楼主:
帮帮忙啊大神们

网友A:
没关电下载不会损坏单片机,最多是下不进去,你检查下连线,电源,晶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电下载不会损坏单片机,最多是下不进去,你检查下连线,电源,晶振等

J54跳冒没插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