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做个U盘用哪种单片机合适?

楼主(2015-01-28):
需要做个U盘,最好是符合USB2.0的。并且在主控芯片上还需要集成一些其他功能,因此还需要空余的引脚来编程。
顺便推荐一下FLASH吧,做出来的U盘要大于1G。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stm32吧,这个功能强大

网友B:
51是肯定不行的,推荐stm32

网友C:
stm32f107

网友D(2015-04-04):
建议用pic18系列做

网友E:
想用51单片机的话可在论坛里搜索
基于51单片机的U盘的读写设计。

51单片机没有USB专用接口,实现起来会比较麻烦,性能不是特别好。
建议STM32F7 Series

The STM32 F7 series unleashes the new Cortex M7 core:
•AXI and multi-AHB bus matrix for interconnecting Core, peripherals and memories
•Two general purpose DMA controllers and dedicated DMAs for Ethernet, high-speed USB On-The-Go and the Chrom-ART graphic accelerator.
•Peripheral speed independent from CPU speed (dual clock support) allowing system clock changes without impact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eripherals
•Even more peripherals, such as two serial audio interfaces (SAI) with SPDIF output support, three I2S half-duplex with SPDIF input support,  two USB OTG with dedicated power supply and Dual Quad SPI interface
•320KBytes of SRAM with scattered architecture:•240 Kbytes of universal data memory
•a 16 Kbytes partition for sharing data over the bus matrix
•64 Kbytes of Tightly-Coupled Data Memory (DTCM) for time critical data handling (stack, heap...)
•16 Kbytes of Tightly-Coupled Instruction Memory (ITCM) for time critical routines
•4 Kbytes of backup SRAM to keep data in the lowest power mo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