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零开始,做一个XT/PC的键盘转AT/PC和PS2转换器

楼主:
我手贱,买了两个XT/PC的键盘,不兼容AT/PC和PS2 ,所以我就想,反正都是键盘,都是开关,都是将开关信号转换为字符,传递给PC识别,已达到键盘的作用,所有,能否直接外接解码器或者直接更换XT键盘的主控,已达到再PC上使用的目的,求这方面的大神知道,学习方向,,ps我是再网上看到别人成功过,,所以虚心向大家请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5-01-29):
转换程序不难,单片机键盘要通过,电脑的,自检,倒是有一些难度,以前弄过一次。

网友B(2017-03-03):
单片机键盘要通过,电脑的,自检的确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