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蓝牙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5-01-28):
谁告诉我 换个小点的单片机行不行    单片机太大了   用这上面有点浪费

楼主:
蓝牙开关从制作到现在 正式完工!!!

网友A:
用2051比较小

网友B:
楼主,能否把资料分享下,谢谢

网友C:
求楼主的原代码

网友C:
stc15f104这个芯片只有几个IO口的。应该合适楼主使用

网友D:
楼主,你蓝牙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E:
stc15f104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蓝牙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用C用C用C用C用C用C用C用C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C用C用C用C用C用C用C用C

我问的是用什么软件,不是说用什么语言,好不好。

网友F:
楼主,APP是怎么做的啊,能否共享下源码

网友G:
看着很不错的哦,感谢分享,,

网友H:
可以加群讨论哈,安卓手机控制单片机STM32 Android OTG 190105401

网友I(2015-05-07):
看着很不错的哦,感谢分享

网友J:
这个我做过唉,不过我做的时候。蓝牙一旦断开连接,蓝牙模块好像就会给单片机一个乱码,

网友K(2015-07-04):
你可以用micorduino的器件试试,他又叫"电子积木器件"

网友L:
引用 楼主:
整理了一下  软件共享!!!

请问:
开关1和开关2
在打开与关闭的时候
分别发送什么数据?

网友M(2015-11-13):
本论坛真是高手如云啊,让我们这些新长见识了

网友N:
STC15F104W单片机8脚。

网友O(2016-03-11):
引用 网友C:
stc15f104这个芯片只有几个IO口的。应该合适楼主使用

STC15F104W这个芯片是没有串口的

网友P(2016-05-18):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的原代码

同求,谢谢楼主

网友Q(2016-09-25):
丰富安抚

网友R(2017-05-22):
这个用AT89S52单片机也是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S(2018-02-09):
很不错的设计,楼主牛

网友T(2018-03-30):
做的不错,建议楼主学习雷锋,分享给大家

网友U(2018-09-27):
如果IO口用的不多,建议单片机用8脚的IC即可,如STC15W204S或是STC8F1K08,这样更小更简单

网友S:
STC15F104W体积小,足够用,再模拟一个串口。

网友V(2019-02-23):
这个有没有单片机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