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数码管时钟的资料

楼主(2015-01-28):
我想做一个数码管的时钟,手头只有单位的数码管和STC89C52单片机,谁有自制单片机时钟的资料,最好我的单片机可以用的。资料越全越好,最好电路图和详细的制作方法都有。给链接发邮箱都行   598804594@qq.com

网友A:
这里有,而且还带仿真http://www.51hei.com/bbs/dpj-30746-1.html

网友B(2015-05-16):
我也想找资料全的

网友C:
1602感觉容易一些

网友D(2015-09-0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 P2   //段选 #define W P0   //位选 sbit IO=P1^1;   //数据口 sbit SCLK=P1^2;   //控制数据时钟 sbit RST=P1^0;    //使能端、复位端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s1=P1^5; //按键 加 sbit s2=P1^3; //按键 减 sbit s3=P1^4;   //按键 选择 sbit led=P1^7; //闪烁的小数点 uchar s, knum=0,snum,fnum; bit flag; /***********写时分秒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读时分秒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bit miao_flag; char miao_num; char Dmiao; char shi,fen,miao;  //读出数据存储变量 uchar 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 uchar d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                                                                        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0_init()  //定时50ms一个中断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读函数 { uchar i,date; RST=0;   //禁止读写数据 for(i=0;i<8;i++) {   RST=1;   SCLK=0;   IO=add&0x01;   add>>=1;   SCLK=1; } for(i=0;i<8;i++) {   if(IO)    date=date|0x80;   else    date=date|0x00;   SCLK=1;    date>>=1;   SCLK=0; } RST=0; date=date/16*10+date%16;//进制转换 16转10进制 IO=0;     //数据读完后,IO口必须为0,不然小时一直显示85 return date;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写函数 { uchar i; RST=0;     //禁止读写数据 SCLK=0;     for(i=0;i<8;i++)    //写地址 {   RST=1;     //允许读写数据   SCLK=0;   IO=add&0x01;     add>>=1;   SCLK=1; } for(i=0;i<8;i++)    //写数据 {   RST=1;    //允许读写数据   SCLK=0;    IO=dat&0x01;    dat>>=1;   SCLK=1; } RST=0; } void init_1302() //初始化函数 设置时间 {   flag=read_1302(0x81);   if(flag&0x80)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0x56);  write_1302(write_fen,0x49); write_1302(write_shi,0x14); write_1302(0x90,0xa5);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读写操作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   //显示函数 {    if(knum==0) {   snum=30;   fnum=30; } if(knum==1) {   fnum++;   snum=30; } if(knum==2) {   snum++;   fnum=30; }  if(snum>=30) {   W=0xF7; //位选   s=d[shi/10];//段码先给s,判断其值是否为0,   if(s==0xc0)   {                  W=0xff;                  D=0xff;                 }                 D=s;//s不为零则给D,让其显示      delay(5);   D=0Xff;         //消隐   if(miao_flag)       //小数点闪烁   {       miao_flag=0;    W=0xFb;    D=dd[shi%10];    delay(5);    D=0Xff;         //消隐   }   else   {    W=0xFb;    D=d[shi%10];    delay(5);    D=0Xff;            }      if(snum==60)    snum=0; }   if(fnum>=30) {   W=0xFd;   D=d[fen/10];   delay(5);   D=0Xff;         //消隐   W=0xFe;   D=d[fen%10];   delay(5);   D=0Xff;         //消隐   if(fnum==60)    fnum=0; } }  void read_sf() {  miao=read_1302(read_miao); /*if(miao!=Dmiao) {   Dmiao=miao;   TR0=1;   miao_flag=1; } */ fen=read_1302(read_fen); shi=read_1302(read_shi);  display(shi,fen);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s3==0)           //选择按键按下 {   delay(10);   if(s3==0)   {    while(!s3)     display(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knum++;    if(knum==1)        //分闪烁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      write_1302(write_miao,0x80);    }    if(knum==3)         //时钟启动    {     knum=0;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if(knum==1)        //分钟调节 {   if(s1==0)       //加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display(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if(fen==60)      fen=0;     write_1302(write_fen,fen/10*16+fen%10); //写入1302 //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display(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if(fen==-1)      fen=59;     write_1302(write_fen,fen/10*16+fen%10);     read_sf();    }   } } if(knum==2) {   if(s1==0)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display(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if(shi==24)      shi=0;     write_1302(write_shi,shi/10*16+shi%10);     read_sf();    }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display(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if(shi==-1)      shi=23;     write_1302(write_shi,shi/10*16+shi%10);     read_sf();    }   } } } void main() {       init_1302(); t0_init(); while(1) { if(miao_num<10)      led=0;          if(miao_num>=10)       led=1;    read_sf();   keyscan(); } }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iao_num++; if(miao_num>=20) {   miao_num=0;   miao_flag=1; } }

网友E:
我自己写的秒表的   你拿去稍微一改 就是时钟了

网友F:
可以查看网站,有相关的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307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