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KEIL和PROTEUS联调的VDM51.DLL文件

楼主(2015-01-29):
哪位兄弟有KEIL和PROTEUS联调的VDM51.DLL文件,小弟装了一PROTEUS,但里面没有VDM51.DLL文件,不能与PROTEUS联机.有VDM51的兄弟,请奉献给小弟吧,在此先谢了

网友A:
送你一个

网友A:
再送联调设置

网友B:
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C(2015-05-06):
2楼的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D(2015-09-13):
谢了,刚开始学,感到很有用。

网友E(2016-08-02):
很好,就少这个了

网友F(2017-04-08):
感觉还不错3楼的教学

网友G(2017-07-27):
找了好久

网友H(2017-09-04):
找了好久才找到,谢了

网友I(2017-10-17):
新版本的联调都好奇怪·······

网友J(2017-12-05):
1.下载补丁文件VDM51.dll。
2.把VDM51.dll文件复制到 C:\Keil\C51\BIN文件夹下。(目录名都是默认的,你可以根据你实际安装的目录进行复制。)
3.用记事本(其它的编辑软件也可以,如Ultra Edit)打开Keil 根目录下的 TOOLS.INI 文件,在[C51] 栏目下加入 TDRV3=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 ,其中“TDRV3” 中的 “3”要根据实际情况写,不要和原来的重复,括号内的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随意
5.新建Keil C的工程后, 在菜单中选"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窗口后,选择"Debug"选项卡,选择右边的“Use”,并在右下拉菜单里选中“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确定。
6.运行Proteus(已经安装好)的"ISIS 7 Professional"程序,在菜单中选"Debug(调试)",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使用远程调试监控)"

网友K(2018-05-14):
多谢,对我有帮助

网友L:
为什么要积分下载啊,能不能发我邮箱下好的,1344873818@qq.com,在此谢过

网友L(2018-06-13):
引用 网友J:
1.下载补丁文件VDM51.dll。
2.把VDM51.dll文件复制到 C:\Keil\C51\BIN文件夹下。(目录名都是默认的,你可 ...

加完是enable不是use,该怎么操作

网友M(2018-09-29):
非常给力!!

网友N:
用新版的 Proteus 8以上版本就可以实现与KEIL的联调了。

网友O(2019-03-12):
去官方下载,比较安全

网友P(2019-06-25):
谢谢啦,真需要

网友Q(2019-08-28):
小弟我正好需要

网友R(2019-12-30):
引用 网友J:
1.下载补丁文件VDM51.dll。
2.把VDM51.dll文件复制到 C:\Keil\C51\BIN文件夹下。(目录名都是默认的,你可 ...

按这些设置好之后,也是出现错误的,Keil死掉了

网友S(2020-03-08):
感谢 2 楼的分享

网友T(2020-04-19):
感谢二楼的资料分享

网友U(2021-06-09):
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