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故障诊断: 1.芯片类型和开发仪使用单片机要匹配 位大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5-01-29):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单片机型号和你烧录的软件的型号是否相同,然后检查你的com口是否连接正确,驱动是否下载了,有的板会有多引脚看看引脚数那栏是否选择正确,也就是提示你的AUTO,ON那个,这些没问题就检查下板子吧,换个电脑试试,一般情况下板子都不易全烧的,多少烧了某一部分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