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三位数累加的,一直闪怎么回事?有程序

楼主(2015-01-29):
(无正文)

网友A:
真心看不懂,要让数码管显示数累加显示不用这么复杂吧!
while()
{
temp[0]=j/100;
temp[1]=j%100/10;
temp[3]=j%10;
j++;
if(j==999)j=0;
for(i=0;i<3;i++)
{
P0=weima[temp[i]];
k=100;
while(k--);
P0=0x00;
}
}

网友B:
楼主你的电路图来,数码管和单片机是这么连线的,还有中间使用到了驱动芯片了吗,最好是弄一个电路图上来,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网友C:
楼主的延时是多少时间,如果延时超过过长会有闪烁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不懂,要让数码管显示数累加显示不用这么复杂吧!
while()
{

是你自己看不懂,你那程序简单是简单了,但是没有动态显示,你只用到P0

网友E:
就数码管闪的原因,可能是刷新速度太低,一般用定时器做更好一些,延时程序会因程序原因本身变得不确定

网友F:
while()放后面吧

网友G:
显示完成后没有关断数码管而闪烁

网友H:
延时问题,把延时时间调一下,数码时钟的是0.6ms左右

网友I(2015-03-09):
延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