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51单片机数码管倒计时1分钟然后,蜂鸣器响起的电路图!!附上程序

楼主(2015-01-29):
初学者!!!
最好是有人做过的,证实过能用了
我想手工在洞洞板上焊一个,研究了几天,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从51hei里面先下载一个完整的单片机开发版的电路图,然后把单片机最小系统,蜂鸣器电路,和数码管电路这三个部分独立出来那就行了。这些电路都很简单,关键可能是程序比较难写一些

网友B:
那你先做led闪几下后蜂鸣器响起吧。不要做伸手党。一切从基础开始。数码管计时有数组、有定时器,稍微难一些。

楼主:
可是我想先做做这个,能帮忙搞搞吗。。。

网友C:
这个程序很简单。。随手就能做出来。你等等

网友D(2015-02-28):
求大神如何将它改成:初始时间及定时时间可调,且动态显示剩余时间,并在最后一分钟发出警告声,时间到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如何将它改成:初始时间及定时时间可调,且动态显示剩余时间,并在最后一分钟发出警告声,时间到提 ...

好久没来看看了,我有空改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来看看了,我有空改改

谢谢大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来看看了,我有空改改

大神改好了吗?

网友C:
这些天天天加班到11点,都没空去看程序。等我明天休息在看看

网友E(2015-06-17):
用89C52系列单片机及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以24小时计时方式运行,能整点提醒(短蜂鸣,次数代表整点时间),使用按键开关可以实现时分调整、秒表/时钟功能转换、省电(关闭显示)、定时设定提醒(蜂鸣器)等功能。求大神给编个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89C52系列单片机及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以24小时计时方式运行,能整点提醒(短蜂鸣,次数代表整点 ...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2243889766
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QQ

网友G:
不了解,刚刚开始学习

网友H:
可以先从点亮一个LED开始弄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