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下位机采集的浮点型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楼主(2015-01-29):
大家好!我叫肖亚平,从小热爱上了电子技术,读书时阴差阳错的选择了电子这方面的专业,学习电子技术、一直到今年毕业。对于我的理解来说,学校里面学到的技术不是全部实用,但是必须有用,所以一直奋斗在前线。我对学习总结出一句话“压力不是有人努力,而是比你牛X N倍的人依然在努力

在有些项目中,需要单片机把数据处理完后,返回给上位机,数据处理离不成计算,有计算就会涉及到小数,那么,如何将小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据呢,下面请看简便算法。

上位机发送命令:01 02 EB 00 55
下位机返回-5.625 的十六进制数据 C0 B4 00 00

#include "REG52.H"

#define const_voice_short  40 //蜂鸣器短叫的持续时间
#define const_rc_size  10     //接收串口中断数据的缓冲区数组大小

#define const_receive_time  5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没有串口数据过来,就认为一串数据已经全部接收完,这个时间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大小

unsigned char xdata array[10];//缓存数组

float value = -5.625;                  //模拟下位机采集经过计算后的数据
/*
-5.625 = C 0 B 4 0 0 0 0

C    0     B   4     0   0    0    0
1100 0000 1011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按照浮点数格式切割成相应的域 1 1000 0001 01101 000000000000000000
经分析:符号域1 意味着负数;指数域为129 意味着实际的指数为2 (减去偏差值127);
尾数域为01101 意味着实际的二进制尾数为1.01101 (加上隐含的小数点前面的1)。
所以,实际的实数为:
= -1.01101 × 2^2 =- ( 1*2^0 + 1*2^(-2) + 1*2^(-3) + 1*2^(-5) ) × 2^2
= -(1+0.25+0.125+0.03125)*4
= -1.40625*4
= -5.625
*/

void initial_myself(void);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void T0_time(void);       //定时中断函数
void usart_receive(void);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usart_service(void); //串口服务程序,在main函数里

sbit beep_dr=P3^6; //蜂鸣器的驱动IO口

unsigned int  uiSendCnt=0;     //用来识别串口是否接收完一串数据的计时器
unsigned char ucSendLock=1;    //串口服务程序的自锁变量,每次接收完一串数据只处理一次
unsigned int  uiRcregTotal=0;  //代表当前缓冲区已经接收了多少个数据
unsigned char ucRcregBuf[const_rc_size]; //接收串口中断数据的缓冲区数组
unsigned int  uiRcMoveIndex=0;  //用来解析数据协议的中间变量

unsigned int  uiVoiceCnt=0;  //蜂鸣器鸣叫的持续时间计数器

void usart_send();                //串口发送程序
void  Change();                        //将浮点弄转换成字符弄

void main()
{
        initial_myself();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

        while(1)
        {
           usart_service();  //串口服务程序
        }
}

union                            //联合体定义
{
    char a[4];
        float b;
}temp;

void usart_service(void)  //串口服务程序,在main函数里
{
/* 注释一:
* 识别一串数据是否已经全部接收完了的原理:
* 在规定的时间里,如果没有接收到任何一个字节数据,那么就认为一串数据被接收完了,然后就进入数据协议
* 解析和处理的阶段。这个功能的实现要配合定时中断,串口中断的程序一起阅读,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
     if(uiSendCnt>=const_receive_time&&ucSendLock==1) //说明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内,再也没有新数据从串口来
     {

            ucSendLock=0;    //处理一次就锁起来,不用每次都进来,除非有新接收的数据

                    //下面的代码进入数据协议解析和数据处理的阶段
               uiRcMoveIndex=uiRcregTotal; //由于是判断数据尾,所以下标移动变量从数组的最尾端开始向0移动

            while(uiRcMoveIndex>=5)   //如果处理的数据量大于等于5(2个有效数据,3个数据头)说明还没有把缓冲区的数据处理完
            {
               if(ucRcregBuf[uiRcMoveIndex-3]==0xeb&&ucRcregBuf[uiRcMoveIndex-2]==0x00&&ucRcregBuf[uiRcMoveIndex-1]==0x55)  //数据尾eb 00 55的判断
               {
                                        if(ucRcregBuf[uiRcMoveIndex-5]==0x01&&ucRcregBuf[uiRcMoveIndex-4]==0x02)  //有效数据01 02的判断
                                        {
                                                usart_send();        //收到正确的数据后,开发发送采集到的数据
                                                uiVoiceCnt=const_voice_short; //蜂鸣器发出声音,说明数据发送完毕

                                        }
                  break;   //退出循环
               }
               uiRcMoveIndex--; //因为是判断数据尾,下标向着0的方向移动
           }

           uiRcregTotal=0;  //清空缓冲的下标,方便下次重新从0下标开始接受新数据
     }

}

void usart_send()           //串口发送
{
    static unsigned int ucSendCnt = 0;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Change();

        for(ucSendCnt = 0;ucSendCnt<4;ucSendCnt++)//发送四个字节,表示一个浮点数
        {
             SBUF = array[ucSendCnt];                        //将数据装入缓冲区
             delay_long(50);                                        //延时一会儿
        }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
联合休:
当多个数据需要共享内存或者多个数据每次只取其一时,可以利用联合体(union)。
     在C Programming Language 一书中对于联合体是这么描述的:
     1)联合体是一个结构;
     2)它的所有成员相对于基地址的偏移量都为0;
     3)此结构空间要大到足够容纳最"宽"的成员;
     4)其对齐方式要适合其中所有的成员;

下面解释这四条描述:
     由于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是共享一段内存的,因此每个成员的存放首地址相对于于联合体变量
         的基地址的偏移量为0,即所有成员的首地址都是一样的。为了使得所有成员能够共享一段内存,
         因此该空间必须足够容纳这些成员中最宽的成员。对于这句“对齐方式要适合其中所有的成员”是
         指其必须符合所有成员的自身对齐方式。
*/
void  Change()
{
     temp.b   = value;                //将数据存入联合休中
     array[0] = temp.a[0];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取出来
     array[1] = temp.a[1];
     array[2] = temp.a[2];
     array[3] = temp.a[3];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F0=0;  //清除中断标志
        TR0=0; //关中断

         uiSendCnt++;    //表面上这个数据不断累加,但是在串口中断里,每接收一个字节它都会被清零,除非这个中间没有串口数据过来

        if(uiSendCnt>=const_receive_time)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没有串口数据过来,就认为一串数据已经全部接收完
        {
            ucSendLock=1;     //开自锁标志
        }

        if(uiVoiceCnt!=0)
        {
            uiVoiceCnt--; //每次进入定时中断都自减1,直到等于零为止。才停止鸣叫
            beep_dr=0;  //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低电平就开始鸣叫。
        }
        else
        {
            ; //此处多加一个空指令,想维持跟if括号语句的数量对称,都是两条指令。不加也可以。
            beep_dr=1;  //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高电平就停止鸣叫。
        }

        TH0=0xfe;   //重装初始值(65535-500)=65035=0xfe0b
        TL0=0x0b;
        TR0=1;  //开中断
}

void us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数据中断
{

        if(RI==1)
        {
                RI = 0;
                ++uiRcregTotal;

                if(uiRcregTotal>=const_rc_size)  //超过缓冲区
                {
                    uiRcregTotal=const_rc_size;
                }
                ucRcregBuf[uiRcregTotal-1]=SBUF;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缓存到接收缓冲区里
                uiSendCnt=0;  //及时喂狗,虽然main函数那边不断在累加,但是只要串口的数据还没发送完毕,那么它永远也长不大,因为每个中断都被清零。
        }
        else  //我在其它单片机上都不用else这段代码的,可能在51单片机上多增加" TI = 0;"稳定性会更好吧。
        {
                TI = 0;
        }

}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uiDelayLong;i++)
   {
      for(j=0;j<50;j++)  //内嵌循环的空指令数量
          {
             ; //一个分号相当于执行一条空语句
          }
   }
}

void initial_myself(void)  //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
{

          beep_dr=1; //用PNP三极管控制蜂鸣器,输出高电平时不叫。

          //配置定时器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0xfe;   //重装初始值(65535-500)=65035=0xfe0b
          TL0=0x0b;

          //配置串口
          SCON=0x50;
          TMOD=0X21;
          TH1=TL1=-(11059200L/12/32/9600);  //这段配置代码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跟串口波特率有关。
          TR1=1;
}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第二区 初始化外围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0=1;    //允许定时中断
           TR0=1;    //启动定时中断
}

网友A:
标题是不是写错了?
帖子内容讲的是联合体字节流。
这个方法比效率比sprintf高,但是代码较多,适合于大量源数据采集/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不是写错了?
帖子内容讲的是联合体字节流。
这个方法比效率比sprintf高,但是代码较多,适合于大 ...

标题没有错,我的主导思想是联合体共用内存首地址一个优点,也可以叫做是缺点来为我办事,你也可以晒晒你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题没有错,我的主导思想是联合体共用内存首地址一个优点,也可以叫做是缺点来为我办事,你也可以晒晒你 ...

联合休==>联合体

这个别字太显眼了,看标题感觉很奇怪,点进来才知讲的联合体。

联合体的这个特点也不好说是缺点,就像一个可自由存取可分隔的盒子,在执行效率上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合休==>联合体

这个别字太显眼了,看标题感觉很奇怪,点进来才知讲的联合体。

网友B:
现在正在回家的火车上面阅读楼主的帖子。刚刚从一个隧道里面出来。一看就知道楼主一定是一个代码高手,这个程序非常精辟,果断收藏了。我以前也是实现过类似的功能,也是需要把浮点数上传到上为机上位机里面。为了这个功能我头疼了很多天。后面还是在51hei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个函数先把浮点数转化为字符串,然后再把字符串到上位机。然后上位机程序再把字符串转化为浮点数据。勉为其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楼主这个程序改天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回家的火车上面阅读楼主的帖子。刚刚从一个隧道里面出来。一看就知道楼主一定是一个代码高手,这个 ...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带着回家喜悦的心情,阅读如此精彩的程序,相信你会满载而归的。

网友C(2023-08-24):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回家的火车上面阅读楼主的帖子。刚刚从一个隧道里面出来。一看就知道楼主一定是一个代码高手,这个 ...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