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易呼吸灯hex文件

楼主(2015-01-29):
这个程序。。。。
是一个呼吸灯程序

  连接方法如下:
*******************************************************************************
  吧单片机的p1接口(一共八个口随便接)      ************************************
  接到led的 正极上。。    *****************************************************
  led的负极接到           *****************************************************
  电源负极  一般用5v电源  *****************************************************
  需要串联一个1000欧姆的电阻 限流       ***************************************
  不加的话。。。你的单片机就死翘翘了*******************************************

      **              **
    **  **          **  **

         **      **
           **  **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作品。文件这么小,里面有源代码吗

楼主:
没有,只有hex文件,只能一个灯亮

网友B:
还想看程序呢

网友C(2015-04-16):
没有模拟文件吗

网友D(2017-03-24):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有hex文件,只能一个灯亮

多谢

网友E(2017-08-10):
能不能,好好分享一下

网友E(2017-10-10):
源码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