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这个程序在单片机上为什么不按预想的工作

楼主(2015-01-30):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LED=0X01;
           while(1)
           {
                for(a=0;a<8;++a)
                {
                        P0=LED;
                        delay(500);
                        LED=LED <<1;
                        LED=LED &  0xFF;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x,y;

   for(;z>0;z--)
   {
   for(y=1110;y>0;y++)
   {                  for(x=11110;x>0;x++) ;

   }
                           }
}
本想做一个流水灯,结果死活做不出来,求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LED=0X01;
           while(1)
           {
                for(a=0;a<8;a++)
                {
                        P0=LED;
                        delay(500);
                        LED=LED <<1;
                        if(LED==0X00)
                          LED = 0X0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x,y;

   for(;z>0;z--)
   {
   for(y=1110;y>0;y++)
   {                  for(x=11110;x>0;x++)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unsigned char L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谢谢你,能否留下QQ,新手上路,还希望能多指教

网友B:
x,y,你定义的类型是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的取值范围是0-255,而你程序确是y=1110,x=11110超出范围了,所以要把unsigned char 改成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