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O强输出设置C程序

楼主(2015-01-30):
高手们,STC12LE5206AD   IO强输出设置C程序谁能帮忙写一段来参考一下。
资料介绍:看不出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MOV P1M0,#10100000B;
MOV P1M1,#11000000B;

网友A:
可通过设置PXM1:PXM0的值:
PXM1:PXM0
0     0  准双向口(传统IO)
0     1  推挽输出(强上拉 ,电流可达20mA,尽量少用)
1     0  仅为输入(高阻)
1     1  开漏,如传统8051的P0口
按你那汇编改成c语言就是
P1M0=0XA0;
P1M1=0XC0;
代表的是
P1.7两个都是1开漏输出,P1.6的M0=1,M1=1代表高阻输入,P1.5的M0=1,M1=0.代表强推,
其他的M0,M1都是0代表准双向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也可以去stcmcu.com下载最新isp下载程序,里面有丰富的示例代码(端口设置、pwm、adc、pca、串口等),不得不说宏晶的isp下载程序越来越人性化了,官方的东西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楼主(2015-03-15):
引用 网友A:
可通过设置PXM1:PXM0的值:
PXM1:PXM0
0     0  准双向口(传统IO)

还要先定义两个地址要不然直接写代码是没有用的。
例:
sfr P2M0 = 0x96;
sfr P2M1 = 0x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先定义两个地址要不然直接写代码是没有用的。
例:
sfr P2M0 = 0x96;

新版的增强型51的头文件,例如STC12C5A60S2.H,里面会有定义,不需要自己定义,用新型的51就不要用原来的reg51.h等通用型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