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二极管为什么不能用p0口

楼主(2015-01-30):
我用独立键盘点亮二极管用p0口无法点亮,换做P1口可以,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include<reg52.h>
sbit D1=P0^1;
sbit k1=P3^1;
void mian()
{
while(1)
{
  P2=0xff;
  if(k1==0)
   D1=1;
  else
   D1=0;
}
}

网友A:
p0要外加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是开漏输出,可以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要输出高电平需要接上拉电阻,如果不接也可以点亮,需要将P0接LED负极LED正极接电源正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多看一下单片机手册,上面有关于端口状态与配置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要外加10k的上拉电阻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一下单片机手册,上面有关于端口状态与配置的内容

好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口是开漏输出,可以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要输出高电平需要接上拉电阻,如果不接也可以点亮,需要将 ...

恩恩,了解,谢谢

网友E:
P0口是开漏的 需要加上拉电阻, 请你认真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