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俗地理解单片机寄存器的概念?

楼主(2015-01-30):
如标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寄存器分为几种,通用的寄存器 和 特殊功能寄存器  通用的就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存放数据用  特殊的就不是随便用的,需要时才会配置和使用。

网友B:
寄存器其实是单片机的一段特殊的内存,可以这么理解,内存就相当于那种超市的物品寄存柜,随时可以放东西或者拿出来,而寄存器是属于VIP柜,不能让普通人随便存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其实是单片机的一段特殊的内存,可以这么理解,内存就相当于那种超市的物品寄存柜,随时可以放东西或 ...

感觉此比喻恰当,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