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时钟芯片断电再上电时间不走

楼主(2015-01-30):
我在做电子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单片机断电再上电,lcd显示的是我一开始设定的时间,为什么不是准确的时间呢?还有就是,当我把AD0和AD7的数据线拔掉,电源也拿掉,再插上,时间走的准,可是,我只拔下DS12c887的电源,再插上,时间并不准确,还是断电前的时间。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吗?芯片和单片机我是单独供电的。希望有人能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看看你程序是不是设置了时钟初始化函数,如果你希望读取ds12c887的时间就不要进行初始化,否则以开机就初始化,时间就是你程序设置的时间了

网友B:
12c887自带的有电源吧?

网友C:
程序开始就是写入时间呀,

网友C:
把设置初始时间那个函数删去就得了

网友D:
DS12C887有两种工作模式,即Motorola模式和Intel模式。
  当MOT接VCC时,选用的工作模式是Motorola模式;
  当MOT接GND或不接时,选用的是Intel模式。本文主要讨论Intel模式。
SQW:方波输出引脚
  当供电电压VCC大于4.25V时,SQW引脚可进行方波输出,此时用户可以通过对控制寄存器编程来得到13种方波信号的输出。

网友D:
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可工作10年

网友E(2016-01-15):
你知道一个全新的时钟是怎么初始化,让他开始工作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2c887自带的有电源吧?

是的,时钟里面有锂电池

网友E:
谁知道怎么初始化一个全新的ds12c887时钟芯片吗?

网友B:
我是这样设置的:第一次上电时,进入12c887设置初始时间,然后在12c887的存储单元里面的某一个字节设置一个数据,作为“已设置过”标志。以后若断电后再上电,先读该单元的值,判断否设置过,。。。。。。

网友B:
ds12c887内部有锂电,但不知道有没有充电的功能?

网友B(2016-03-29):
引用 网友B:
ds12c887内部有锂电,但不知道有没有充电的功能?

好像不能充电。我的有一块,时间较长了就没有电了。

网友F(2016-10-08):
内置电池没电了,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一个877就好了

网友G(2016-12-22):
怎么解决啊

网友H(2017-04-21):
有人在吗?我的时钟成功了,但是按复位健,过一会才能显示,是怎麽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