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牛帮忙分析一段红外波形

楼主:
如果要模拟图片中的红外波应该怎么做呢? 我花了好久时间模拟都无法成功驱动目标机器。求大神。。。。

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放大图

放大图

网友A(2015-01-31):
51hei论坛里面有一个红外发射程序的样本,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hei论坛里面有一个红外发射程序的样本,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别人的一个红外程序,我只是截取到以上的波形,但是单从上面分析我无法分出引导码与数据位。其实这算是段完整的波形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1hei论坛里面有一个红外发射程序的样本,你可以参考一下

请问您是不是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