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了程序1602还是没有东西输出

楼主(2015-01-3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1[]="WWW*TXMCU*COM";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1=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1=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0x1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8);
        delay(200);
        }
        while(1);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郭天祥的书里的,这个程序我试验过的,他的液晶第5脚(R/W)是接地的,跟其他的各位老师的接法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注意,,还有你的数据口用的是P1口,它原本的是P0口,看是不是这几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你这程序明显比正常的少定义了一个引脚,也就是楼上说的R/W,该引脚是指定1602是读还是写,一般我们都只用到写,很少用到读,所以他就直接将该脚接地,以便省略IO口

网友C:
如果程序,引脚都没问题,看看是不是对比度没调,把滑动变阻器的转一转看看,有时是对比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你这程序明显比正常的少定义了一个引脚,也就是楼上说的R/W,该引脚是指定1602是读还是写,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郭天祥的书里的,这个程序我试验过的,他的液晶第5脚(R/W)是接地的,跟其他的各位老师的接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郭天祥的书里的,这个程序我试验过的,他的液晶第5脚(R/W)是接地的,跟其他的各位老师的接 ...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121654  看看这个里面有程序  我觉得你没配置好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121654  你看看这个 我觉得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E:
R/W这个原因太重要了,那么你的问题,就不只是这一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84&page=1#pid121654  你看看这个 我觉得是配 ...

配置,你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网友F:
可能是延时太长或太短

网友G:
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H(2015-03-06):
肯定管脚定义错误

网友I:
引脚接错了吧,好好检查一下